F4v3 飞控调试问题-请教!

楼主(2021-04-08):
最近在调试飞控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请各路大神指教一下!

首先情况是这样的,在换机架重新装机之后,就去重新调试了一下飞控!
刚开始在BF上面链接飞控,链接之后就进到了设置页面,按以往的流程进入了设置点击校准
其他的基本都一样。

后来发现遥控没反应,就又重新调。然后不经意点错了,点成了恢复设置。
发现其他的设置都没有了~像端口啊、模式什么的~~~

再然后想重新再调试,飞控已经链接不上BF了。

飞控上绿灯是长亮,蓝灯是闪烁的!
链接上之后就灯会亮,完全没有反应!!!

这是怎么回事?是把固件刷掉了么?还是飞控坏掉了?

前几次还再调试的,后面接连不上了!

网友A:
飞控应该没有坏,是USB端口被关了吧。

网友:
重新刷固件

网友B:
覆盖冲刷,不要保留原先的设置。估计手抖把usb端口给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覆盖冲刷,不要保留原先的设置。估计手抖把usb端口给关了

那具体要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应该没有坏,是USB端口被关了吧。

那这个USB 是怎么打开的?

网友:
选择固件烧写,在选项里选择不保留设置。

网友:
10.2版本以上的厂家烧DFU后只能进BF,然后在BF里面烧配置文件,烧完配置文件陀螺仪那些才有反应,您点清除配置后所有配置就没有了,所以才这样,能进BF的话就找售后发个配置文件给您你自己敲进去,不能进BF估计只能返厂了。

网友:
重新烧写固件

网友C:
问一下,有大佬教教怎么调整飞控,f4v3吗,地面站是INAV ,可惜是全英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有大佬教教怎么调整飞控,f4v3吗,地面站是INAV ,可惜是全英文的

用BF呀。简单方便!

网友:
有个终极方法——直接烧入hex固件,二种方法,按住boot按键上电,打开ST的Flash Loader Demo工具连接usart1刷入固件;第二,直接引出焊盘上的SWCLK和SWDIO,连接ST-Link,打开STM32 ST-LINK Utility工具刷入固件。固件地址:https://www.xxbdfpv.com/h-col-103.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BF呀。简单方便!

要重新刷固件,这个...怎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BF呀。简单方便!

bf调整垂起比inav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