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能否和黄铜制品安装在一起?

楼主(2021-04-09):
需要把一个黄铜配件镶嵌到铝合金上,接触环境无电流无液体,铝合金已做阳极氧化处理。能否这样接触?是否会导致电化学反应?

网友:
应该不会吧!至少不会化学反应,就是铜镶嵌到铝里牢固程度不确定

网友:
不和液体接触就形不成原电池

网友:
不太明白你担心的是什么,反应应该是不会,但是阳极氧化形成的氧化铝虽然绝缘,但如果你是过盈配合塞进去,设置就算你是间隙配合用厌氧胶粘合,铜和铝那两个零件之间还是可能会导通。

网友A:
不如镶嵌没有阳极处理的铝件。只会越来越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镶嵌没有阳极处理的铝件。只会越来越结实

您的意思是接触面铜铝渗透形成合金?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接触面铜铝渗透形成合金?

是长锈。填满间隙越抱越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