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x真费尾齿

楼主(2021-04-09):
尾齿 模型

网友:
查查原因吧!我的300多起落了,都看不出什么磨损的痕迹!

网友:
改尾无刷吧。

网友:
不应该吧,我以前飞过500L没这情况,不过尾撑短容易扫尾桨是真的。

网友:
上面说改尾无刷不会是认真的吧

网友A:
间隙没调好,太紧涩,太松扫

网友:
技术问题 扫尾桨了吧

网友B:
地打了一个坑,就算是皮传都不敢保证无损伤的。加高尾垂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打了一个坑,就算是皮传都不敢保证无损伤的。加高尾垂才是正道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隙没调好,太紧涩,太松扫

这个间隙难找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间隙难找吧

我一般都顶到底下 是不是这样容易扫

网友C:
如果别人不扫你扫 那一般就是没装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别人不扫你扫 那一般就是没装顺滑

好的

网友D:
加0.1mm垫片调整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0.1mm垫片调整间隙

那要有一点涩感才好呀

网友A:
应该不难吧,我玩过富丽465,结构差不多,亚拓的飞机就像套娃

顺畅不逛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难吧,我玩过富丽465,结构差不多,亚拓的飞机就像套娃

顺畅不逛荡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打了一个坑,就算是皮传都不敢保证无损伤的。加高尾垂才是正道

好眼力呀!我怎么就没想到是扫尾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要有一点涩感才好呀

有点紧的时候减去一个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紧的时候减去一个0.1mm

好的

网友E:
亚拓的尾齿距离控制的还行的,估计是尾桨打地板了,那必定扫,可以用副厂的对转齿,降低成本心不疼…其实最心疼的往往是尾桨

网友F:
亚拓有500的塑料尾桨,也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亚拓的尾齿距离控制的还行的,估计是尾桨打地板了,那必定扫,可以用副厂的对转齿,降低成本心不疼…其实最 ...

尾桨没有那个贵吧  500挺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亚拓有500的塑料尾桨,也不错的

很便宜吧

网友:
比碳纤便宜一点,没飞越便宜

网友:
飞越的500尾桨很好用,硬度够,价格也便宜~

网友:
和齿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