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X-10开箱

楼主(2021-04-09):
最近入手一款兴耀华的DBX-10。

之前把我的环奇727送给我儿子了,为了补充车位空缺,入手此车!

这车自带LED顶灯和前大灯,轮胎外径128mm,车身比较小,重量轻,有KIT版,允许自己配设备。

到手之后发现槽点不少:

一、我买的是后背胎版本,但后备胎根本装不上,由于轮毂被车体后部的架子卡住的原因,轮毂的六角孔根本落不到车体的六角柱上,妥妥的设计缺陷。为此,我打印了个尼龙过渡座,类似于加长结合器,才把备胎装上。个人觉得后备胎版本还是比较实用的,翻车时候对车辆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二、没有设备盒。作为一辆沙漠卡,竟然连设备盒都没有,怎么防沙。我自己打印个设备盒,用于放置接收机、变流器。设备盒直接坐在二楼板上,和二楼板共用安装接口,正好原车二楼板太软,几乎没有什么加强作用。

打印好的设备盒:

装车:

放入设备:

最后扣上盖子:

三、五金件太小气,狗骨轴粗只有3.5mm,狗骨头部销轴只有2mm,齿轮只有0.5模,电机安装孔只有2个孔!这完全不是一辆1/10车的水平!最令人挠头的0.5模的主减速齿,市面上的0.5模电机齿中心孔只有2mm和1/8 英寸的,这意味着最大只能使用3660电机(3660电机输出轴有5mm和1/8 英寸两种),再往上3670、3674电机输出轴都是5mm了。我为了上3674电机,特意找工厂特制了一个电机齿!

四、整车的减速比过高,影响速度。伞齿和差速器两者形成的内部减速比已经高达3.8了,而主减速齿的齿数也高达77,为了让整车减速比在10左右,把电机齿的齿数定为27。

五、减震太软了。整备质量3KG的车子,把减震调到最硬,底盘离地间隙也只有20mm左右。于是自己换了弹簧,把减震弹簧线径由1mm提升到1.5mm。

参数配置:
surpass 3674电机,2650KV,最大功率1800W。
好盈丐版150A电调
JX6221舵机,20KG。
整车减速比10.837
轮径110(原车轮径是12mm结合器支持的最大轮径128mm,考虑到轮轴、狗骨、接杯的承受能力,改成110)
理论极速:

43km/h(2S,110mm轮径)
50km/h(2S,128mm轮径)

64km/h(3S,110mm轮径)
74km/h(3S,128mm轮径)

85km/h(4S,110mm轮径)
99km/h(4S,128mm轮径)

实际极速为理论极速的80%左右。

开箱后整整改装了十天,最后换弹簧的时候又发现后减震左右长度不一样,卖家重新发减震又等了七八天。前前后后半个多月才下地:

单手操作、单手拍摄,大家将就一下吧

网友A:
大齿是0.5模的么?这么嚣张啊,hsp的车都是0.6模了,兴耀华开始拉垮了嘛?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是0.5模的么?这么嚣张啊,hsp的车都是0.6模了,兴耀华开始拉垮了嘛?

确定0.5,十分拉胯

楼主:
忘记放最终成型照片了,放个带灰的吧

<

网友B:
设备盒好评,望老哥可以出个修正版然后挂一点在闲鱼造福车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盒好评,望老哥可以出个修正版然后挂一点在闲鱼造福车友呀

谢谢朋友支持哈哈。
你说的是个好主意!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支持哈哈。
你说的是个好主意!

期待你的作品,一定第一个支持,设备盒不单单可以放电设,还有一种玩法是装摄像头跟FPV设备进去,有设备盒保护就不会摔坏脆弱的FPV设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定0.5,十分拉胯

我也某鱼搞了一车架,应该是48p的齿轮,换算成模数是0.53,市面上5mm轴的齿有卖的,就是要几十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某鱼搞了一车架,应该是48p的齿轮,换算成模数是0.53,市面上5mm轴的齿有卖的,就是要几十块

见笑了哈哈。
我一开始不懂,怎么算都是0.52多一点,就以为是0.5模,不知道还有英制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