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修吗

楼主(2021-04-10):
掉了一个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上去

大佬怎么去操作

网友B:
焊回去,估计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回去,估计是电感

我只有电烙铁能搞定吗

网友:
有能力可以自己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怎么去操作

你的有工具,热风枪,涂抹焊油零件放上去,一吹就好了

楼主:
自己感觉不太行10块钱找了个修手机的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有电烙铁能搞定吗

当然,尖头烙铁

楼主:
焊接上上电还是没点亮……

楼主:
还要不要试试买个4R7的电感器换上看

网友:
先用万用表通断档量一下电感通不通,通的话上电,用直流档量一下电感两端有没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