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精致多功能小强气泵3——露个脸2

楼主(2021-04-10):
怎么喜欢怎么来,功率大概1匹的样子吧!下一步就是组装了。undefined

网友:
这压缩机不把液位孔和加油孔留好,以后咋维护呢,
以前我有台压缩机式样的空压机,
打气还是慢啊,
声音是不大,
前提得经常检查油位,
一旦缺油就会饱死,
那台好像才100多W功率,
有加油孔,和油标尺,
几年很少用,
有次缺油就坏了,
我也懒得修了,
后来我买了个二手的,
还是压缩机式样的,
有1100W功率,
打气速度就快很多。
这回的就有油位窗和加油孔。
我常用的还是奥突斯无油空压机

网友:
这个不就是冰箱的空压机吗

网友:
这个是全封闭制冷压缩机内循环使用寿命很长.但长期做压缩空气用有二个主要问题.1是压缩机机油越用越少,2是空气进入压缩机内使得机内阀片.转轴等易产生锈腐.使用寿命大减.

网友:
浪费时间金钱,没有雪种冷却带走热量,几下玩完。老老实实买个气泵好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储气筒太小喷漆用可能效果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