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试飞冲浪者X8

楼主(2021-04-10):
上周末出去试飞新微风,开了几十公里才找到一个适合新手的场地,结果遇到大风,约4-5级,没忍住还是飞了,第一次手抛拉杆慢了导致撞地断浆,第二次地面起飞被风吹翻继续撞地断浆,电机轴有一点点弯曲,遂放弃。

前拉机对新手确实很不友好,然后重新买了冲浪者x8,花了2个晚上组装完成,并安装了起落架,机头用纤维胶带缠裹,机身底部整个都贴上透明胶带防擦。电机座加高,用3S 2200mah电池和8060螺旋桨。机头略轻,故机头内增加了约30g的轮胎平衡块,用气泡膜包裹,气泡膜估计还能在机头撞地的时候对电池提供一定的缓冲。

由于是新手,为了飞行安全,早晨6点半就到了飞场。所谓飞场,其实就是主干道边上的一块大草坪,早晨这个时间点行人和玩飞机的人都比较少。为了避免影响他人飞行,我在草坪的右边练手。各舵面正反调试完成后,80%油门滑跑、起飞、升空..........不得不说,这飞机飞行速度很慢,也非常平稳。

由于是首次飞行,只敢在小范围内盘旋飞行,不敢飞高飞远,飞行高度约3-5米左右吧,在加上对油门和舵面掌控不好,飞机时间一般不超过20秒就撞地,导致机翼多次松动、起落架被撞掉、泡沫零件掉落、电机座泡沫开裂等问题。好在泡沫机很容易修理,撞坏了马上修,修好了继续飞........感谢热心模友的指导,我对飞机的掌控也越来越好,飞行范围开始扩大,飞行高度开始增加,飞机留空时间也逐渐增加.........断断续续玩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实在没控制好,越飞越远,怕飞出广场范围,想垂直拉起倒飞再翻转飞回来,但因速度太慢直接失速坠落炸机。

电机座炸断

机头炸毁。幸好机头缠满了纤维胶带,不然已经粉碎了。

BB响也炸掉了,插针也歪哦,图片中我已经矫正了。电池也炸变形了,不知道对后续飞行是否有影响。

图中是机头的配重和气泡膜,要是没有气泡膜,估计电池会变形更严重。

机尾还好没事。

本次飞行出现起落架松动,零件掉落的问题,总结下来就是装机的时候大意了,没打胶粘牢固。机翼螺丝也拧的很紧了,但是每次撞地机翼必松动,这个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炸的好,高手都是炸出的

网友A:
不要加高,直接换2200kv电机6寸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加高,直接换2200kv电机6寸浆

我看别人加高后用kV1400电机+8寸浆,续航力会大大提高啊。

网友:
电池一点点变形不要紧的

网友B:
我入门时也飞过一个冲浪者,新手没必要去想长续航,要尽量想办法把起飞重量做轻。推重比大了就不容易失速,特别是转弯或逆风的时候。最容易减重的就是电池,用3S1300或1500mah就够了。用了加高电机座后会使重心后移,最好去掉,不然小电池压不住机头。可以改用小桨+高KV值的电机,对于新手来说,续航时间太长了没必要,一个起落能飞5分钟已经很久了。

网友:
冲浪者的翅膀快拆炸几回就松了

网友C:
恕我直言:

后推螺旋桨直径加大,反扭力变大了。  你还加了座子,还晃悠。
且螺旋桨大,尾翼受到的湍流越多,
这推力线,这重心。。。。
这飞机不会很好飞的。
好飞的飞机,就这种样式的。  遥控器摆在地面。  维持小油门,飞行员去小便回来,依旧在天上飞。

新手飞机没调试好,还乱改造,越改越不好飞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恕我直言:

后推螺旋桨直径加大,反扭力变大了。  你还加了座子,还晃悠。

你没加过你可能不知道,冲浪者加高电机座很好飞呢,续航一小时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入门时也飞过一个冲浪者,新手没必要去想长续航,要尽量想办法把起飞重量做轻。推重比大了就不容易失速, ...

我买2200电池除了配平机头以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还能玩船玩车,通用型挺强哈。还是挺好飞,已经很满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恕我直言:

后推螺旋桨直径加大,反扭力变大了。  你还加了座子,还晃悠。

真没觉得不好飞哈,我这还是第一次正儿八经飞上天,平飞的时候很稳,真的。我买的遥控器是双回中,调节油门曲线后飞的也没任何问题,双回中主要是想要车船飞机通玩,结果没想到玩飞机无法锁定油门,只好一直推着杆。等哪天空了邮寄回去改左手油门。

网友C:
你们没想明白一个事情:

你电机座椅越高, 就越容易松动。震动也越大。
例如穿鞋,鞋底越厚,越容易崴脚。
大电池飞的久,为了平衡重心,又把电机后移。
其实这做法不好,不如分成两块(买两块便宜的小电池),一块飞完毕,换另一块。
飞机笨重了,灵活性很差的。
飞机越重,坠机损坏越严重。
翼载荷严重变了,平飞需要更快的速度。
要相信厂家的设计师,如果这样更好,他们不会不搞。

网友:
冲浪属于好飞的机型,你可以试着高飞一点,这样就算操作失误也有补救的机会,不至于总是撞地。慢慢练,空时晚上再练练模拟器,做到不错舵,以后就可以爽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没想明白一个事情:

你电机座椅越高, 就越容易松动。震动也越大。

事实证明没有你说的问题,因为我已经改了加高电机座用8寸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们没想明白一个事情:

你电机座椅越高, 就越容易松动。震动也越大。

如果你玩过fpv你就知道大电池长续航的好处了,能更尽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玩过fpv你就知道大电池长续航的好处了,能更尽兴。

玩过啊,

玩FPV不适合用这便宜飞机做载机的。

天行者那种更靠谱一点。   毕竟这种的设计初衷,就是新手练习。FPV东西贵,摔几次划不来。还是选好的载机。

当然,要求不高的话,凑合用就不能聊这些理论了。

我说的那些都是比较讲究的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过啊,

玩FPV不适合用这便宜飞机做载机的。

冲浪用在入门fpv还是很好的,虽然他缺点也不少,现在我fpv用肥翁,也能飞一个多点,飞着比小胖更悠闲。

网友E:
新手冲浪者不要用加高电机座,不好飞,原配置就行,这个飞机你是不容易撞螺旋桨和电机,但是机头和电池很容易撞扁,不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冲浪者不要用加高电机座,不好飞,原配置就行,这个飞机你是不容易撞螺旋桨和电机,但是机头和电池很容 ...

是啊,昨天撞的比较严重,晚上修复了,今天出去飞行效果很不好,最后坠毁了,电池已严重变形报废。现在飞机已拆解了,还没考虑好是否还买冲浪者。还有个想法就是上fpv,这样不用担心飞远了看不清楚姿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昨天撞的比较严重,晚上修复了,今天出去飞行效果很不好,最后坠毁了,电池已严重变形报废。现在飞 ...

新手缺乏理论,想法多。

其实应该务实,否则会走很多弯路的。

新手要做的很简单:
不要贪便宜,这贪点便宜,那贪一点实惠。总的一算,没飞几分钟,东西坏了一大波。
就买一个名厂出的固定翼,专门针对新手的。
你要想的那些事情,设计师都想过了,你照着弄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缺乏理论,想法多。

谢谢您的建议,我觉得吧主要还是模拟器练的少,模拟器总计飞行时间估计不超过3小时,还得加强练习。以前玩过几年的模拟飞行,以座舱内的第一视角近距离飞行是我的终极目标,fpv远航是不会去搞的,毕竟我那台大疆air2能飞8公里左右,不过我目前最远也就才飞了1公里而已。以第一视角飞行的缺点就是锻炼不出来技术,不过嘛玩航模就是为了玩,开心就好,不靠这个技术吃饭。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看别人加高后用kV1400电机+8寸浆,续航力会大大提高啊。

你用八寸桨的话,用8040也不要用8060,8060在低速的情况下,效率很低的。
高速小螺距6寸桨。
而且电机可以小点,2306即可,减重,机头也不用那么重了。
看你炸机以后的图片,速度应该蛮快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入门时也飞过一个冲浪者,新手没必要去想长续航,要尽量想办法把起飞重量做轻。推重比大了就不容易失速, ...

非常赞同新手,不要考虑续航,最重要的是好飞。
因为新手不知道调机,而电机座越低越靠前是更容易调整好的。
我第一次飞迷你冲浪,机头要加很重的配重,后来我又重买了一个更小的电机,不用加配重,好飞多了,速度也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真没觉得不好飞哈,我这还是第一次正儿八经飞上天,平飞的时候很稳,真的。我买的遥控器是双回中,调节油 ...

练习飞行不需要刻意追求续航时间,原动力已经不短了。
加高电机座后重心向上向后移动,以至于不得不配重,不然会更好飞,对于电池也能保护得更好。

至于机头的保护,矿泉水瓶比单纯的纤维胶带效果更好,也可以额外加个泡沫头粘上去吸能。胶带毕竟只能防裂,不能预防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八寸桨的话,用8040也不要用8060,8060在低速的情况下,效率很低的。
高速小螺距6寸桨。
而且电机 ...

好的,谢谢,下次换8040的浆,这样反扭力也会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赞同新手,不要考虑续航,最重要的是好飞。
因为新手不知道调机,而电机座越低越靠前是更容易调整好 ...

谢谢,下次配置还需要再优化一下,这次总结出了一个经验:新手不要买太好的电池了。这块电池才充放电2次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练习飞行不需要刻意追求续航时间,原动力已经不短了。
加高电机座后重心向上向后移动,以至于不得不配重 ...

谢谢,这次发现变形后更难矫正,下次机头还是用矿泉水瓶子保护吧。电机不加高加长的话,应该会好飞很多,电池安装也不用太靠前了,还有利于保护电池。

网友H:
不要加高电机座,会改变推力线变得不好飞,有草地降落就不用轮子了,就算沥青马路降落也可以不用轮,底下贴一层纤维胶带在地上摩擦也挺好,起飞就开半油门手扔。飞高一点,新手不要飞太低,没有给自己反应时间,出错就炸。可以飞很高然后关油门感受滑翔的感觉。不要随意做筋斗和横滚,这飞机设计初衷不是这样玩的,有一定水平再做动作,刚开始就五边航线练习,大概正前方四十五到六十度,四五十米这个高度飞,慢慢再往低了飞

网友:
就算不加高电机座,2212,2000以上kv电机,配6寸桨,3s2200电池,冲上一百米,关油门滑翔,距离地面二三十米开油门冲上去,关油门滑翔,如此往复,一块电池飞十多分钟二十分钟没问题,如果气候条件好,这飞机也能吃上气流,在天上盘一会儿。续航就更长了。如果不喜欢滑翔着玩,30%左右油门的动力就可以巡航飞5边航线了,飞个七八分钟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I:
飞低了,没有改错的时间,下次飞高点,50m以上,飞顺了,再低空!

网友J:
我也是从冲浪者和塞斯纳练起来的新手,模龄一年半,现在飞70涵道了,说说自己的感受,希望楼主能少走些弯路。
首先联系楼主把起落架扔了,冲浪者用起落架绝对是给降落增加难度……
冲浪者X8是对新手最友好的机型之一,手抛轻松,滑翔性能好,特别能飘……2212-1400kv电机、升高座、8寸桨、3s2200mA电池也是常规配置,老手大都喜欢这么玩。但加升高座后,有两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一是重心后移,二是推力线变化。重心后移可以用电池前移或加配重进行平衡;推力线变化主要会导致推油时机头下压,没太好的解决办法,好在不严重,适当压杆就行。
楼主频繁炸鸡估计有几种情况:如果手抛起飞时炸,一般是抛的角度太大,容易失速坠机,注意抛的角度一般在30度以内就行,甚至平抛都可以,就是不要太向上。飞行过程炸,根据楼主描述应该是飞得太低了,作为新手来说,一旦出现问题,完全没有调整的时间,建议在50米以上高度练习航线,只要能看清姿态,飞得越高越好降落时的炸鸡……就新手飞冲浪者而言,大概会是这几个问题:1.速度太快且头朝斜下方,直接怼地面了;2. 速度太慢又压杆,离地两三米时失速坠机;3. 降落时想调整航线,副翼打得过大,左摇右摆地怼下去了……
这几个问题综合起来就一点:对冲浪者的滑翔性能不够熟悉。
这架飞机降落时只要保持一点点速度,姿态接近水平,就能像一张纸一样非常柔和地飘下来。建议多练习中慢速低空通场,可以先从20多米高度开始练习,目的是摸清飞机的最低速度,直到可以在两三米的高度以中慢速通场,这时候其实关油丢控都可以自然飘降。
冲浪者真的太能飘了,我曾经在100米高度左右关油,纯粹当无动力滑翔机来飘降,也“被迫”玩过一次手接,还曾经遇上气流盘旋了近一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低了,没有改错的时间,下次飞高点,50m以上,飞顺了,再低空!

谢谢。是啊,主要是飞低了,后来飞高了,结果不小心飞远了看不清姿态,越飞越远,怕飞到街道上去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从冲浪者和塞斯纳练起来的新手,模龄一年半,现在飞70涵道了,说说自己的感受,希望楼主能少走些弯路 ...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指导,谢谢!导致前期多次小炸的原因确实是飞行高度太低,舵面操作不熟,经常错舵,一旦错舵就没有反应时间。为了控制飞机速度,我的油门给的不多,大舵量容易失速,也导致频繁掉下来。还有一个原因我估计是我的遥控器问题,我买的遥控器是双回中,为了兼顾玩车船飞机所以买了双回中,结果没注意飞机油门是不能回中的,以前还玩过一段时间小直升机,油门杆就是固定的,结果被我给忘记了……我前期一直在场地右边低空盘旋飞行,因为左边有好多老手在飞行,怕影响他们,飞低了就加油门,飞高了又减油门,同时还在操作升降舵和副翼,这三者之间配合应该也有问题,双回中的油门不能很好的稳定,现在已经邮寄回商家改美国手。后来稍微熟悉一些后,在旁边热心模友的建议下开始飞高飞远一点,仍然是低速飞行,飞行起来确实很平稳,沿着半个场地飞行了好几圈,还是挺有成就感的期间偶尔也会错舵,但是很快能修正过来。几圈之后降落还算凑合,只是速度太快角度有一点点大立大顶了。最后的大炸,主要还是后来再次起飞后飞远了,舵量没控制好在远处转圈,一紧张越转越远,怕飞到街道上空去了,给垂直拉起失速炸了。昨天修理完后不好飞了,又炸,电池严重变形,飞机已经被拆了。起落架确实不好用,多撞几次就松动了,下一架考虑不安装起落架了,电机座也不加高了,电池后移,保护一下电池。这架飞机的电池才充放电两次就报废了,100元没了,下次买个70-80元的电池得了。最后,模拟器还得多练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要加高电机座,会改变推力线变得不好飞,有草地降落就不用轮子了,就算沥青马路降落也可以不用轮,底下贴 ...

谢谢您的帮助,下次还是老老实实飞航线吧,飞行高度再高一些,模拟器再多练。

网友K:
早晨起的早可以去石老人海水浴场飞

网友J: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指导,谢谢!导致前期多次小炸的原因确实是飞行高度太低,舵面操作不熟,经常错舵,一旦 ...

新手练模拟器是真的很重要,别的不提,关键是省钱啊
一定要在模拟器上彻底熟悉舵面反应,否则飞场炸太多容易失去信心和兴趣。
我刚开始也没太当回事,前两架飞机炸得太多,实在修得太累,这才沉下心来练习模拟,一个多月没出去飞,一直练到在模拟器上的各种固定翼都能顺利起降,甚至用涡喷飘降、用客机倒飞,真正把舵面反应练成肌肉记忆了才又出门复飞。
.
.
.
才炸得少一点

网友L:
每一个新手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多飞就练出来了,我一共飞坏2个冲浪者,目前这个双发冲浪者是第三个,也经历过一次炸机。

网友M:
前几天在B站发现个涂料专门针对泡沫机的  刷完不怕炸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早晨起的早可以去石老人海水浴场飞

谢谢,下次早晨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新手练模拟器是真的很重要,别的不提,关键是省钱啊
一定要在模拟器上彻底熟悉舵面反应,否则飞场炸太多 ...

谢谢,等遥控器到了后要专心练习模拟器了。不能和钱过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L:
每一个新手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多飞就练出来了,我一共飞坏2个冲浪者,目前这个双发冲浪者是第三个,也经历 ...

对,要多飞飞多炸炸,技术自然就练出来了,反正才120多一架,很便宜。下再去更早一些,早去没人可以飞高,飞高后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M:
前几天在B站发现个涂料专门针对泡沫机的  刷完不怕炸

除了想办法给泡沫做保护,对于新手还应该想办法减重。重量轻能减轻炸鸡损伤的程度,轻了也不容易失速,加点油门容易把飞机救回来,但注意背推飞机低速时猛加油门会低头。
给机头套个大矿泉水瓶防撞的同时,可以看下能不能把电池塞进机头前的矿泉水瓶里,当然这些要胶带粘牢。我之前有个手抛机就这么搞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用更小的电池也能配平重心,这样整机重量就轻了。

网友N:
老哥这个飞机 能列个花费表吗?我也想买

楼主:
引用 网友N:
老哥这个飞机 能列个花费表吗?我也想买

空机128元,新西达电机22元,银燕塑料舵机17*4=68元,好盈电调40A的56元,螺旋桨8060  9050  1047等规格数个舵机延长线两根Y线一根电机电源延长线一组合计约30元,快速调节器约5元,纤维胶带10元,格式3s2200电池99元,新手建议买便宜电池,我这电池才用两次就炸坏了。我现在又买了两块电池,容量一样,分别是70元和85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机128元,新西达电机22元,银燕塑料舵机17*4=68元,好盈电调40A的56元,螺旋桨8060  9050  1047等规格 ...

谢谢老哥 ,

楼主:
对了,我那个螺旋桨是加高电机座后采用的螺旋桨,建议新手还是别加高了,下一架飞机我不加高了。不加高的话,买6040螺旋桨即可,电机用2212  kV2200或者kV2400的。如果加高电机座,需要买一个电机座加高的配件,好像不到20元,电机用2212  kV1400左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入门时也飞过一个冲浪者,新手没必要去想长续航,要尽量想办法把起飞重量做轻。推重比大了就不容易失速, ...

说的很对,但愿新手能看见并采纳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我那个螺旋桨是加高电机座后采用的螺旋桨,建议新手还是别加高了,下一架飞机我不加高了。不加高的 ...

感谢……

网友O:
加高电机座是为了装大桨吗?但真的很丑

网友:
多炸炸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加高电机座是为了装大桨吗?但真的很丑

低kv电机配大浆,省电。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下次早晨去看看

原配置最好了,不用想着改造,新手至少要飞烂几架机才熟练,什么改造都是白费。

网友:
在哪买的冲浪者

楼主:
引用 网友P:
原配置最好了,不用想着改造,新手至少要飞烂几架机才熟练,什么改造都是白费。

第二架正在组装, 不改造了

楼主:
淘宝挺多的,随便搜就一堆

网友Q:
6寸很好飞了,7寸续航时间也足够了,8寸真的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6寸很好飞了,7寸续航时间也足够了,8寸真的没必要了

下一架已经改用6寸了,电机座还低一些,炸坏的概率也低很多了

网友:
冲浪者X8用什么桨?已有2212,kv1400的电动机,配什么浆?6040三叶桨可以吗?

网友(2021-05-24):
值得学习,十分欣赏,感谢分享

网友(2021-11-18):
本人新手,XXD2212 KV2200、6040e桨、XF2200mah电池、E7-GPS、外加大农夫山泉的瓶子保佑,爽飞!

网友R:
冲浪者的标配是5x5三叶桨,但几乎所有店家出售套材中没有,大直径的桨要打到机身,小桨推力小,无奈之下才有加高机座的办法。冲浪者翼展大所以可拆卸,但很容易松动,如加一根碳杆可解决。还有加油门低头的问题。所以不喜欢飞。

楼主:
引用 网友R:
冲浪者的标配是5x5三叶桨,但几乎所有店家出售套材中没有,大直径的桨要打到机身,小桨推力小,无奈之下才 ...

6寸的打不到机身。上加高电机座及8寸浆,能提高续航,飞机的操控性没一点问题,按我4月份刚刚入模的水平,能在低空盘旋。不敢飞高的原因是受到了场地的限制。

网友S:
其实我觉得从板机开始练可能花费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S:
其实我觉得从板机开始练可能花费比较少

我觉得还行吧,四月份入模到现在,只损失冲浪者一架、格式电池一块、螺旋桨数根,其实损失不大。自装轻木机一架炸伤后一直没时间修理,在柜子顶部吃灰,新微风飞机成功飞行一次后也没再飞了,也在柜子顶部吃灰,第二架冲浪者飞了大约二十电左右也开始吃灰了。由于时间关系,每架飞机的利用率都不高,飞的最多的是两架手抛机和蓝箭的大脚,下一步准备开始玩大涵道了。我飞的休闲,所以很少炸机,除非设备故障。

网友T:
没看明白一件事。冲浪者直接油门关了。滑翔不也能降落么。怎么会摔的这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T:
没看明白一件事。冲浪者直接油门关了。滑翔不也能降落么。怎么会摔的这么重?

这是第二次出去玩飞机,飞太远了,新手操作失误,最后失速摔的。

网友:
冲浪者其实还有一种简单的改装选择:电机装在那种最常见的木制园片电机座上,用两片。直接粘在泡沫的口部,电机全露在外边,刚好可装7吋桨还有利于电机散热。用2208KV1800电机就行,不过电机短了点需要在机身处挖一个小坑,实在不行就多粘几片圆木片电机座。2212就没问题了。估计KV1400七吋桨就能很好飞了,就是慢一点,但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行吧,四月份入模到现在,只损失冲浪者一架、格式电池一块、螺旋桨数根,其实损失不大。自装轻木 ...

这个就是看飞行的时候能不能救回来了就是板机炸了损失没很大

网友U(2022-01-20):
难道你没有练习模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难道你没有练习模拟器吗?

模拟器练了,第一次飞也会很紧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入门时也飞过一个冲浪者,新手没必要去想长续航,要尽量想办法把起飞重量做轻。推重比大了就不容易失速, ...

网友V(2022-08-25):
加个飞控会不会好点?

网友(2022-12-20):
引用 网友V:
加个飞控会不会好点?

冲浪者加飞控的好处我感觉是,对于飞远时看不清姿态时,可开启飞控,即使大幅度打错舵面,飞控也会帮你修正,此时只要在飞控的帮助下再次转弯掉头并重新看清飞机姿态后,再朝人飞回来即可,(感觉连gps一键返航的芯片都不用装,只装一个飞控就能救机了吧。)

网友W:
引用 楼主:
空机128元,新西达电机22元,银燕塑料舵机17*4=68元,好盈电调40A的56元,螺旋桨8060  9050  1047等规格 ...

xxd电机可以让你体验空中拉烟的快感

楼主:
引用 网友W:
xxd电机可以让你体验空中拉烟的快感

新微风上面的新西达坏过一个,空中无动力了,倒是没拉烟。我觉得新西达入门是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