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mb陀螺仪,尾舵机偶尔不动

楼主(2021-04-10):
我有个deko6125尾舵机连mb陀螺仪,飞机自检完,摆动机身,一开始会锁尾,隔一会卡主不动,打摇杆也不动,但是轻轻碰一下又好了,是舵机问题还是陀螺仪问题?舵机没扫齿。第一次上电出现这种现象概率比较大,后面短时间内插拔电池再试都正常,隔久点再次上电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排除法吧,舵机接别的陀螺仪上,陀螺仪接个别的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吧,舵机接别的陀螺仪上,陀螺仪接个别的舵机试试

希望是舵机问题,陀螺仪出问题就麻烦了,还不好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是舵机问题,陀螺仪出问题就麻烦了,还不好修

送亞拓就能修了 MB是外國陀螺儀中最好找售後的

网友:
如果是有刷舵机。估计就是舵机电机寿命差不多了。

网友:
6125是窄频舵机,陀螺仪里要设置成窄频选项

网友:
肯定舵机问题

网友:
应该是多久问题,我有个舵机同类问题下岗了

网友:
舵机问题,返厂吧我之前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轻轻碰一下,是碰哪里?要是轻轻碰舵机臂或者尾桨,十有八九是舵机坏了

网友:
多数是电位器的问题。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