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天的日地,今天终于飞了两个完美的起落

楼主(2021-04-10):
前后炸了二三十次有点风八成要炸鸡,电机2212kv1400桨5乘5电调30a的得八成以上油门才能飞动力有点弱,买个2600kv的用不用换电调3s,大油门的时侯尾翼抖的厉害,还有反扭得一直带点舵要不就要翻个,重心可能也没调好不平飞,唯一一点就是挺耐炸的

网友:
恭喜终于可以脱离地心引力翱翔天空

网友A:
我飞迷你冲浪,比你这个应该重些,2204或者1806,kv2300左右配5*4.5,12A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迷你冲浪,比你这个应该重些,2204或者1806,kv2300左右配5*4.5,12A的电调。

这么说是够用了,我这电机电调都太大了

网友B:
电机和浆搭配错了,1400kv的要8060浆,看你的这个用2300-2500kv配6040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和浆搭配错了,1400kv的要8060浆,看你的这个用2300-2500kv配6040浆就行

5寸最大了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和浆搭配错了,1400kv的要8060浆,看你的这个用2300-2500kv配6040浆就行

5寸桨离尾杆还有一公分能放下六寸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是够用了,我这电机电调都太大了

电机重配不好中心。我之前飞迷你冲浪就是,电池到最前了还压不住,后来换更轻的电机好了。
整体重量大了速度就要快,飞行难度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和浆搭配错了,1400kv的要8060浆,看你的这个用2300-2500kv配6040浆就行

跟桨无关,就是重心没配好加上整机重了速度快,反应时间短。
另外8060配低速机效率极低,8040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5寸桨离尾杆还有一公分能放下六寸不

是我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