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200A电调怎么设置

楼主(2021-04-11):
好盈200A V4.1电调配昭意4725 490KV电机,转速不稳定,油门反应不灵敏,摇杆推到39%才转,摇杆拉到底,电机偶尔有停顿,油门行程设置N次了

网友A:
你描述的对!精灵定速40%以下是不启动的。

网友A:
设置油门曲线 60%,70%,80%。一条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油门曲线 60%,70%,80%。一条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描述的对!精灵定速40%以下是不启动的。

电机偶尔停顿是什么原因?

网友:
首先要先把电调全部恢复默认设置,然后把遥控器的微调归位,油门曲线一条直线0-25-50-75-100,然后进行油门行程校准。进行完后再进行定速设置。

网友B:
补充一下是一条斜线,定速时也保持这个油门曲线,螺距也是一条斜线,定完速再把油门曲线变成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是一条斜线,定速时也保持这个油门曲线,螺距也是一条斜线,定完速再把油门曲线变成平线。

油门曲线变成平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变成平线是什么意思,

就是定速后,油门要一条直线,比如nomal定70%就是0-70-70-70,idl定80%就是80-80-80-80,平的一条线

网友:
楼主仔细看说明书,说得很清楚

网友:
油门曲线你没有设置成3D模式拉到底油门停掉很正常

网友:
哈哈,第一次用铂金电调??你有没有设置卡?设置卡里可以改成线性模式,看看说明书

网友:
默认的是精灵定速模式,因此40%电机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