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越野车第一人FPV称驾驶

楼主(2021-04-11):
之前打了一台越野车   前几天开太快翻车了吧棚子给摔没了   好多链接的地方都断了  从新打了一批零件
  最近突发奇想  吧飞机上的图传装车上在院子里跑跑应该很好玩

翻车前

翻车后

如今的模样  第一人称驾驶

楼主:
这么改完重心高了   急转弯容易翻车
摄像头的架子是以前打印的一套三轴的机身   整个摄像头部分属于是悬浮的  这样可以减少一部分震动

网友A:
前轮螺丝为啥支出那么长

网友B:
什么料子啊PETG吗?

我估计你那悬挂必须要尼龙才够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轮螺丝为啥支出那么长

随便找的就没断直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料子啊PETG吗?

我估计你那悬挂必须要尼龙才够强度。

我用的就是正常pla    没用其他的材料

网友:
挺好,注意图传散热,地面气流不够,加个风扇吧。
<

网友C:
这个减震没什么用吧,肯定头晕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减震没什么用吧,肯定头晕

跑快了震动挺大   慢跑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