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传小机选择求助

楼主(2021-04-11):
没有场地,也没时间去远的地方,所以300以上的大机不考虑了
目前看市面上的皮传小机主要有:(钱包不鼓,所以没办法两个都买)
亚拓300x
oxy2
大家觉得这两个哪个更值得入手

网友:
好像300x性价比高点吧!

网友:
更小的皮传是华科尔v120改装件

网友:
300级以内的皮传机纯粹折腾自己比较不坑的是oxy。但是钱包不鼓还是算了吧。配件赶上500级了

网友:
300级以下楼主不如选择尾电机的小鸡,性价比更高,缺点是抗风性不一定好。推荐朗宇M1,M2,双无刷直驱,锁尾一样优秀

网友:
300x直接排除吧,三轴和舵机拉杆软的死

网友:
oxy 比较好,就是陀螺仪要买好的,不然尾巴搞不定,配件贵~;
300x 虽然丑点,但是好飞,配件价格适中;

尾电机的m2、m1我都有,尾巴不舒服,休闲飞飞可以,但是飞动作尤其是带自旋的,很别扭;

网友A:
别考虑300x,这机子设计有问题。oxy也别考虑,毕竟小。个人建议这个级别就别考虑任何皮传轴传机子,除非你折腾得起。
往上有x360、x3、450pro、500pro、380/420这些好机子,往下有m2、mcpx、k110、v120d02s、130x这些。何必考虑250-300级呢?
哪怕是sab的小火球和小彗星都不适合练手的,更何况同级别的亚拓250和300x(这两个设计不适合经常飞,修起来会很头疼),还有什么泰式x2之类的
建议有能飞300级的场地,就上360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考虑300x,这机子设计有问题。oxy也别考虑,毕竟小。个人建议这个级别就别考虑任何皮传轴传机子,除非你 ...

大佬x3具体是什么牌子,型号?看到不少x3的帖子,问题是找不到哪里有卖的。。。。

网友:
泰世X3 GAUI X3,或者大 陆版本的富丽x360

网友:
过来人,250级是最不推荐的,室内太大,室外又太小。而且不便宜

网友:
小机要皮传... 那叫折腾吧

网友:
小机皮传那就是在折腾,还是建议X3往上起步,场地要求其实差不到太多的。另外别买300X,那玩意就是一个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