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炸鸡受伤的总是图传

楼主(2021-04-11):
这几天坏了三个图传,我都无语了,要不就是断连接口,这也太费了。

网友:
天线固定下呗

网友:
接口很少掉的,你这个可以返厂修。

网友:
加个转接线,转成sma

网友:
说明还没找到正确的安装方法,有时炸几次机才能找到新的方案。天线可能固定的不好,炸机很容易震到图传板,转接线是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