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 我的图传调25mw和800mw都是飞50米左右就不行了 为啥呀

楼主(2021-04-12):
图传表刷的对的 图传天线换过一根还是一样

网友A:
手动在图传上调一下试试

网友:
有时候电脑上和OSD上的确调不好

网友B:
图传功率部分烧了, 很多图传,上电时没有天线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功率部分烧了, 很多图传,上电时没有天线就烧了。

上电都插天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在图传上调一下试试

好的谢谢 下次飞的时候试试

楼主:
今天换了枫叶天线去飞 好了 原来眼镜那个天线不行

网友:
枫叶天线一代还是二代 ,我也碰到楼主这个问题,能不能发个天线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