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x 楼主扫齿换了个尾齿

楼主(2021-04-12):
机械结构都没调 没有动 就是换了个尾齿 怎么中立点偏差这么大??? 想不明白求解

网友A:
是不是尾中联固定顶丝没有对上尾轴定位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尾中联固定顶丝没有对上尾轴定位坑

不会的

网友B:
炸鸡换这个齿轮不是家常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鸡换这个齿轮不是家常菜吗?

就扫了齿 然后中立点不对了 左右行程也变了 啥也没动

网友:
检查舵机臂齿轮是不是扫了

网友B:
检查拉杆有没有滑丝,机械的变化好检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拉杆有没有滑丝,机械的变化好检查的

没滑。舵机也很顺滑

网友:
这个飞机我也飞过,中立变了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变形了,多检查,能发现问题的

网友:
舵机中立位置是不是变了?舵机臂跳一齿我以前也发生过

网友C:
你通电状态左右晃尾巴就会动的。锁尾模式没有中立点。必须进设置,舵机才能保持中卫。如果行程也变了,那就是舵机臂可能错位,重新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通电状态左右晃尾巴就会动的。锁尾模式没有中立点。必须进设置,舵机才能保持中卫。如果行程也变了,那就 ...

卧槽。骚个齿 这么多故事了

网友D:
500x皮传美滋滋
上周刚飞了十几个起落,真是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0x皮传美滋滋
上周刚飞了十几个起落,真是安静~

我不会调皮。别人教我玩的轴

网友E:
尾管松抽出来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管松抽出来了一点

亚拓500x没有横的固定螺丝

网友:
轴长度不对吧

楼主:
我也感觉 我还问了店家 他说这个就这一种50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