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双发空心杯48cm手抛机

楼主(2021-04-12):
新手入模,改装了一台48mm手抛机,双发720空心杯直推55桨,1s满油三十多克推力。小电池压不住头,被迫用了600mah的电池,加上没有小舵角,总重80g,还没试飞,应该能勉强飞起来吧。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电机的位置会不会离机翼太近,机翼会影响气流吗?电机角度平行于下翼面行吗,是不是要有下拉角?谢谢

网友A:
先飞了再说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B:
试着掏空一下机身,然后电子设备内置,这样气动阻力会小一些,重量也会更轻,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C:
我也做了个双发的   你电调多少A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做了个双发的   你电调多少A 的?

这个是6A的,带双发720没问题,双发8520可能会有些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飞了再说

周末找时间试下,不过我模拟器还玩不好,估计要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掏空一下机身,然后电子设备内置,这样气动阻力会小一些,重量也会更轻,可以尝试一下

只挖了机头,机身没挖空,后面可以改进下。特别提醒,还手抛机一定不要买最便宜的三块钱的那种,都是瑕疵品,机翼厚薄差很多,两边机身错位,毛边还超级厚

网友:
对于80g的起飞重量来说,30多g推力太小了。飞是可以飞,但飞不快,易失速,而且很不抗风。新手估计不好控制,一定要在没风的时候试飞。

网友:
找那些推力大些的空心杯

楼主:
更新试飞情况
周末趁着宝宝睡午觉偷偷的跑出去试了下,真的飞起来了。感觉下来动力弱,速度偏慢,大部分时间都要带点升降舵,风一吹就跑了,其它的都挺好的。因为本人第一次飞飞机,技术太菜,飞着飞着就摔下来了,还挂了一次树,最长一次飞了一两分钟吧,最后把螺旋桨撞坏了。不得不说600mAh电池带两个小电机续航真的长,玩了一个小时还有电,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捡飞机。一个人飞没拍照片,后续准备换成两个8520试一下

网友:
我的套件刚到,正着手改装,向你学习

网友(2021-09-04):
请问电机太热脱桨怎么处理

网友D:
怎么测试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测试推力

想办法把飞机头朝下固定在电子秤上,我是用大夹子夹住的,归零,然后开油门看秤读数。注意要往下推,反过来误差会比较大

网友(2021-10-11):
引用 楼主:
这个是6A的,带双发720没问题,双发8520可能会有些困难

720带桨的时候电流多大?

网友(2021-12-29):
我的配置跟你的一样,除了没加后面的升降舵,但是我的飞不起来,抛出去以后头就朝下 ,不知道是不是重心不对,你的升降舵怎么处理的啊?走外面?舵机在哪个位置?

网友E:
动力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