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成功改装i6x无线模拟,无线加密狗

楼主(2021-04-12):
先来几张成品,模拟器测试毫无问题。再也不用拖着累赘的线,也不怕放下遥控器插头线容易折断。
我这次是用的闲置的ia6b。若是想藏到加密狗里面大家可以选择穿越机那种带ppm的微型接收,下面给大家发一个接线图

楼主:
如图,万用表测试发现耳机插头四个焊点有两个是地,有两个是信号,等于四个焊点相当于两个,(实际改装的时候建议万用表测量一下。)
5v输出usb只有一根是的,如图中四个电容靠里的都是5v,我为了方便焊接到了usb插座的反面

楼主:
这个加密狗是固定翼入模时候买的四合一,也没想到dcl也是可以玩(最近入门穿越机)接线本准备用704固定,后面也可能是懒,就胶带固定也没有问题。
接线没问题后记得遥控设置为ppm输出,接收机插到(焊接到)对应的ppm接口即可,有线模拟器设置好了的插上即用,非常方便,再也不担心玩儿的时候一激动扯断了连接线,链接电视玩也更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废了吗

网友B:
早就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就改了

网友C:
其实要简单点的话做个8mm转杜邦线的转接头就行

网友D:
迷你接收自成一体,更好携带

网友:
都是高手。膜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要简单点的话做个8mm转杜邦线的转接头就行

耳机插孔直接改了拔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

预祝改装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迷你接收自成一体,更好携带

对,用这种微型的一体效果更好,我主要是因为固定翼接收机好几个也闲置在不想花钱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耳机插孔直接改了拔插?

是的,相当于把遥控通过耳机口发pwm改成接收机通过耳机口发pw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相当于把遥控通过耳机口发pwm改成接收机通过耳机口发pwm

我这耳机口貌似没有5v 需要引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耳机口貌似没有5v 需要引入?

这个要分加密狗了。一般是两个脚,pwm和gnd。有点做工好的是三个脚vcc,pwm和gnd,这种就可以做个转接线直插。两个脚的还是需要引个vcc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分加密狗了。一般是两个脚,pwm和gnd。有点做工好的是三个脚vcc,pwm和gnd,这种就可以做个转接线 ...

原来如此,我这种应该是最差的四合一,开关都没有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我这种应该是最差的四合一,开关都没有那种

哈哈,这倒无所谓,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