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放不当,小轴承被油泥粘死了,有办法松动没

楼主(2021-04-12):
折腾了好久,吧其他机件都松动了,唯独小轴承不动,确认存放前是个好
发动机
,轴承没问题。有办法无损松动吗,换轴承也是忒折腾了

网友A:
如果没有锈可以WD40或者化油器清洗剂换着洗洗泡泡看,如果有锈,还是换吧

网友B:
化油器清洗剂wd40

网友C:
用热风枪烘

网友D:
换轴承其实不难压

楼主:
先泡泡看吧,不行只能换轴承了

网友E(2021-08-29):
用热风枪加热,拧一拧就松了。

网友F:
WD40和加热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G(2023-01-17):
我收来的二手黑鹰也有一台发送机粘死了,因为还有几台是好的 ,就没空搭理了,等有汽油了拿去泡泡

网友H:
柴油泡几天可除锈,开水渚可除芘麻油。换轴承要加热机体,那是紧配合,不能硬下。

网友G(2023-06-13):
我前几天收的那台600N带的56H发动机也锈死了,曲轴那个大轴承卡着没法动,要拆活塞下来给另外一台用都没法,500毫升的WD40都快喷完了泡了两天两夜都没效果,这台发动机还很新飞行次数不多,就是放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