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kds a5舵机拉杆长度问题

楼主(2021-04-12):
就说总长度吧,我现在的总长度大概68,不太合适,你们拉杆总长度是多少?让我借鉴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是大概值,看混控臂平行就可以了

网友:
说明书提供的是一个快速调试的值,但是没有说明书的情况下,三个舵臂在中立点位置三根连杆调好了相位臂水平就对了。

网友:
中立点时候相位臂平直即可

网友A:
这个拉杆要磨短点,不然拧完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拉杆要磨短点,不然拧完都长

这么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