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老版本3.2飞了几点后突然过不了自检!

楼主(2021-04-13):
我的这个MB是金属壳3.2的老版本了用了几年了最近放到470上还挺好,昨天飞了3电第四电死活过不了自检一直是自检状态那个灯一直转啊转的就是停不下来无法进入蓝灯正常状态。遥控打杆也没反应。有兄弟遇到过么?是哪里设置问题,还是挂了!我回家我也试了试还是一直不停的转!我用sbus连得。

网友A:
我知道的就是mb自检的时候一点点都不能动!飞了几电后不能自检就不好说了

网友B:
要就是接收机坏了没有信号过不了自检。接收机好的那就是mb坏了。排查一下

网友C:
有刷机线么刷下机

网友D:
舵机全拔掉。然后sbus接到ele那个通道。我之前拆机器搞错了接口郁闷了好久,再不济,断电状态用手弹几下陀螺仪,大概率会没事
。

网友E:
目前我老版MB也是这样 通电10次 能有3 4次自检成功 不敢飞了

网友F:
老版不知道,新版自检的时候我动过,感觉没什么问题
查完电池戴头罩,然后就反过来掉过去的
我想起来说是不能动
然后一看,自检过拉了

网友G:
恢复原厂设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