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玻璃钢船壳的阴模,需要几层玻纤布。

楼主(2021-04-13):
如题。想做几条玻纤壳的footy,从阳模开始做阴模,希望高手指点,用环氧树脂配合玻纤布,做阴模模具最少要蒙多少层玻纤布。

网友:
0.06的布15层够?

网友:
有一种叫“玻璃纤维毡”的材料了解一下.......

网友:
“玻璃纤维毡   厚度1cm左右

网友:
阳模打蜡或者喷脱模剂,刷胶衣树脂等待开始粘手后配合积层树脂和短切毡,注意模具放热调胶量不能太多,还要看模具有没有脱模角度。

网友:
玻纤壳看你是要真空导入还是湿法手糊后抽一下。

网友:
这是湿法操作的,真空度不需要太高,模具是0.16斜纹布3层手糊,不过只适合自己玩

网友:
树脂买那个 有点**的做模具专用的树脂 150元  好像是20kg的那种  淘宝找找   基本上固化收缩率0的  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