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60尾波箱跳齿有方法解决吗

楼主(2021-04-13):
换的冰人尾波箱

皮带拉的蛮紧的了,

做洗碗工动作,稍微快点 立起来就跳齿

正钟摆,打杆快点也丢尾巴

我也考虑过是黄K8的问题,具体有哪些情况能帮忙解决一下吗,感谢各位劳模友了

网友A:
看看金属皮带轮有没有磨损,
还有就是尾拉杆软不软?球头扣有没有磨损?

网友B:
看皮带皲裂了,张力是不是不够了
看这样也该换个皮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金属皮带轮有没有磨损,
还有就是尾拉杆软不软?球头扣有没有磨损?

其实新装的时候也锁不稳,谢谢,我仔细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皮带皲裂了,张力是不是不够了
看这样也该换个皮带了

是破丝了,我换一条皮带试一下

网友C:
试试换塑料尾桨夹,我也是冰人尾全套,但是正倒飞刷锅还是锁得很不错的,另外还要看看是不是皮带轮磨损了,这铝件的磨损速度比我想象中要快的

网友:
皮带沾油了。还有老化严重

网友D:
富丽硬生生被飞成了冰人

网友:
皮带过紧也是锁不好尾的一大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富丽硬生生被飞成了冰人

应该是富丽版x3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换塑料尾桨夹,我也是冰人尾全套,但是正倒飞刷锅还是锁得很不错的,另外还要看看是不是皮带轮磨损了, ...

那个吕磨损?
为什么要塑料?

网友E:
能确定是因为跳齿而锁不住吗?其他原因也可能导致丢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确定是因为跳齿而锁不住吗?其他原因也可能导致丢尾巴。

因为之前用的塑料皮带轮,发现塑料件有明显的磨损,明显是跳齿磨出来的。现在换了铝轮,还是一样,突然丢4分之一的尾巴

网友:
确实做大角度自旋动作会出现丢齿的情况,首先看注意松紧度,你这个应该挺紧的了。如果还丢,直接换原厂轴传,一步到位解决问题

网友:
看来这个齿强度不够高,换就是

网友:
皮带机都有这个问题,严重的会把带轮磨尖

网友:
换新轮吧,不跳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