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手如何避免推拉升降舵时带到方向舵?

楼主(2021-04-13):
本人日本手,双指捏杆,最近细练动作时才发现原来左手推拉升降舵前后翻时很容易就带到了方向舵,仔细研究了一下感觉摇杆的安装似乎导致了这种必然,打比方说左手往上推时你感觉好像在往上实际是向右斜上推的,这个过去帅呆王子似乎发表过改摇杆位置的方法,时间太久记不太清了,不过真不想改摇杆位置,况且也缺乏这个动手能力,所以特地发贴来寻求大家解决的办法!请大家不吝赐教!不甚感激!!

楼主:
如果说这种情况是必然的,能有什么办法进行强化训练使手能够不带到副翼吗?

网友:
你这个不就是直升机美国手自旋翻时候动油门但是rud还是基本上不动(如果是rud打到尽头的不说)一样吗,没办,只有法多练

网友A:
长期飞行可以逐渐改善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练习做到能够主动去修正动作过程中的偏差。动作都会有偏差,并不是只要不带到方向舵,动作就能飞得准了。

网友B:
美国手才崩溃呢,方向舵和螺距一个手控制,原地打方向很难不碰螺距,(估计这也是有人选择单手双指的原因),精准飞很难的。日本手调exp不就好了,即使干涉也不影响控制精度。

网友C:
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

网友D:
调exp或者方向弹簧调硬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期飞行可以逐渐改善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练习做到能够主动去修正动作过程中的偏差。动作都会有偏差,并 ...

多谢!应该我已经有那么一点在飞行中修正了,估计还是练得比较少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exp或者方向弹簧调硬一点

看来只能通过多加练习来改正了,EXP我调比较低的,只用-10(FUTABA)弹簧最近刚调得很松了,感觉很舒服,所以估计只能靠反复练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国手才崩溃呢,方向舵和螺距一个手控制,原地打方向很难不碰螺距,(估计这也是有人选择单手双指的原因), ...

猛刷自然强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手小,如果手小捏杆可以使用托盘改善此问题!
最重要的是多刷起落数,其他没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手小,如果手小捏杆可以使用托盘改善此问题!
最重要的是多刷起落数,其他没方法

不懂什么是手小哇,手小有个啥子标准哇?感觉好像不小呢。

网友:
把弹簧调紧一点;
还可以把摇杆死区调大,就是在一个小范围内,打杆没反应,在陀螺仪里调。
futaba的18系列控,还有JETI的全系列控,是可以旋转摇杆组的,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

+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什么是手小哇,手小有个啥子标准哇?感觉好像不小呢。

那就多飞喽

网友:
RUD到底的飘过

网友F:
感觉只能多练习……美国手打方向不动螺距一直在练习,我是调松油门练习悬停,只要有油门变化就知道手不对,慢慢调整,慢慢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只能多练习……美国手打方向不动螺距一直在练习,我是调松油门练习悬停,只要有油门变化就知道手不对, ...

看来美手比我还难只能多练了。

网友:
美国手侧钟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没办法需要练。可以先把尾巴方向的摇杆弹力调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