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螺距設定

楼主(2021-04-13):
遙控油門置中,m1有正螺距,双槳不水平,,是否入去servo設定啊?應怎辦?

网友A:
那需要设置得  其他就原厂飞  6轴模式漂移参考M2设置  我的一开始都返厂讲设置感度高了  就用原厂数据

网友B:
如果不是原厂控一定要设置中立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原厂控一定要设置中立点的。

中立點去主板servo設置嗎?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立點去主板servo設置嗎?

是的。机身主板调三个舵机的中位,舵机拉杆是固定的,只要舵机臂基本垂直于舵机就差不多了

楼主:
明白,獲益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需要设置得  其他就原厂飞  6轴模式漂移参考M2设置  我的一开始都返厂讲设置感度高了  就用原厂数据

十字盤調平,正負螺距較正,遙控置中0螺距後,推油門最大正螺距後十字盤少少向後斜,油門置中又回復水平,可指點嗎?
来自微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字盤調平,正負螺距較正,遙控置中0螺距後,推油門最大正螺距後十字盤少少向後斜,油門置中又回復水平,可指 ...

你机子就是平果放的吧  原厂脚架有斜度咯  推油门向后是修正咯只要0螺距桨叶平行就可以了  桨叶对折转一圈看看  都是平行就好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机子就是平果放的吧  原厂脚架有斜度咯  推油门向后是修正咯只要0螺距桨叶平行就可以了  桨叶对折转一 ...

問題是最大最小螺距時十字盤不平,,不知怎調?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題是最大最小螺距時十字盤不平,,不知怎調?

沒辦法調 差一點不重要

网友:
就是有正螺距的时,也不会有双桨的,因为上面是固定连杆,出现双桨.你要检查一下桨夹有没有变形,

网友:
调的话直接进入servo调舵机中点十字盘螺距

网友:
中点设定好进入下一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題是最大最小螺距時十字盤不平,,不知怎調?

调中立  就是油门杆中间位置  0螺距  大桨十字盘都是水平状态  桨叶对折  每个角度转一圈 看看有没有高低的  然后在看舵机和十字盘  都是水平就可以  小机只能用肉眼观察  250以上都是螺距尺咯  ±螺距有点偏差和舵机摆放位置有关  不影响的咯  只要0螺距  全部水平就可以了

网友:
我16sz对频就一直飞到现在,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妥

网友(2021-07-14):
引用 楼主:
問題是最大最小螺距時十字盤不平,,不知怎調?

传统的遥控器可以调整斜盘上、中、下三个位置的水平度,朗宇原厂控只能单点调整。我的做法是:用主轴定位环+饮料瓶盖DIY斜盘调平器,可沿主轴上下自由滑移;进入舵机中立点调整状态,视情调整舵机中立点,消除斜盘3个球头座与调平器的间隙即可;退出后自旋悬停,确认桨盘没有上下偏移,完全满足飞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