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200电调转速标定

楼主(2021-04-13):
大神们,俺是新毛头,请教电调存储定速模式标定的最大转速只有93*1000,这个速度不是我想要的,怎么把转速搞高些

网友:
新手直接干700,厉害

网友:
这个是最大电气转速,高不了,要转速再高就要换kv值高的电机

网友:
先问问谁让你直接上700的?
第二个问题,基本知识怎么样?
第三个问题,飞机型号、电装、电机kv、齿比报一下

网友:
我700就猛过头了,扶她爸60比率,有2000了

网友:
换电机齿就好了啊。说明书认真读读。建议好赢60a玩起,不然狗头掉地上。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我的才85*1000没得调。

网友:
你玩什么机型?

网友A:
好盈200A电调用VBAR固件就会出现这种标定与实际不对的情况。你换成不是VBAR的固件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盈200A电调用VBAR固件就会出现这种标定与实际不对的情况。你换成不是VBAR的固件就可以解决问题。

原来如此啊,固件BUG啊。怎么也不见好赢修正一下。我就是升级了4.1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啊,固件BUG啊。怎么也不见好赢修正一下。我就是升级了4.1固件。

我的也是,升级了vbar固件,感觉驱动有些不畅,给油后过两秒左右电机才转,升级回去就变好了。

楼主:
大家不比提醒,我不是拿来上啥子700飞机,我是搞电动车的

楼主:
还有个问题,既然是最大转速,为啥还要标定,根据电池电压,电机KV值,还有传动比计算出来不就好了,误导新手,为啥不搞可以设定低于最大转速的任意值,就像车子的定速巡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既然是最大转速,为啥还要标定,根据电池电压,电机KV值,还有传动比计算出来不就好了,误导新 ...

带桨之后有阻力,转速比空载的低,具体低多少很难用计算得到;但是标定就可以直接测出实际转速

网友:
固件刷回4.01就好了。

网友C(2021-05-20):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rpm怎么调出来的,我有这个卡,不会看rpm,120 v4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rpm怎么调出来的,我有这个卡,不会看rpm,120 v4

安装说明书定速后,飞机不要断电,接控制盒,按功能选择键一直按,按倒你能开到显示转速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