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陀螺仪MB+无法识别卫星连接方式

楼主(2021-04-14):
收了台470,折腾了下随机带的MB+,因为自己用的JR DSM2的控,就升级到了5.2.2的版本,可以侧面直连DSM2的卫星,现在问题来了……拔掉所有接线,只留卫星跟电脑连接线,studioX里侦测接收机类型总是无法识别到卫星连接,总是说没有链接,导致接下去无法经行。卫星灯亮的,遥控也开着。不知道要怎么操作了……求各路大神指导。
另外测试了用传统接线方式是可以自动侦测出的,然而线太多了……

网友A:
对了,楼主,你的MB有没有改变接收机模式???由常规接收机模式,还有sbus模式,是不是还有卫星接收机模式??我只用过sbus模式,其实用迷你的sbus接收机就能搞定啦,连线不麻烦,一根线代替了3根线,不过卫星接收机也是小巧的,线都不用插了,直接连在MB侧面插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楼主,你的MB有没有改变接收机模式???由常规接收机模式,还有sbus模式,是不是还有卫星接收机模式 ...

升级了以后,MB+不能自己选模式,都是要它自动侦测,然后无论是连电脑还是按键,都没有办法侦测到卫星……当时就是看中可以侧面插卫星才去折腾的升级,没想到还是用不了……而且还是换了地平线的卫星(山寨的跟正版的),JR的卫星都是卫星灯亮着连接正常,就是侦测不到。去了野兽的WIKI上看,也没有说卫星的问题,只是说地平线的SRXL模式会有点兼容性问题……SBUS只有futuba有哇,我用的是JR控,要有单线输出的接收机不是山寨的就是巨贵的,手上一堆的卫星跟接收不想再买新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升级了以后,MB+不能自己选模式,都是要它自动侦测,然后无论是连电脑还是按键,都没有办法侦测到卫星… ...

mb+卫星是可以的
我现在就在用
我昨天其实看到你这个帖子了,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问题出在哪儿
所以也就没有给你回贴
关于卫星兼容性问题,我也没有发现过
用过jr dsm2的好像是ea101吧,用过山寨dsmx,几十块钱的那个
都挺稳定,也没有失控情况
我的是自动检测出来的,连蓝牙和电脑都能显示卫星连接方式
你先按说明书的要求在做一遍连接方式的确定试试
我的mb是5.1.2的版本好像,小版本记错的话,但肯定是5.1至5.2的版本

还有就是你把线全拔了,就留卫星接线的时候,你mb供电了没
顺便也发个图看看

网友:
SRXL - Serial Receiver Link protocol
https://wiki.beastx.com/index.php/SRXL_-_Serial_Receiver_Link_protocol/en

网友C:
直升机还是传统模式比较保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b+卫星是可以的
我现在就在用
我昨天其实看到你这个帖子了,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问题出在哪儿

所以我也想不明白问题在哪里,要么就是收来的这个mb侧面接口是坏的…也懒得拆了…就用传统接受吧,刚好470肚子里可以放陀螺仪板就上面接收机 下面mb这么放了…接受机rd921可以接2个卫星一左一右机身侧板贴着飞飞也不影响接受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还是传统模式比较保险吧

其实都一样,只要有根线挂了都失控…

网友D:
有没有降压线,用降压线连卫星接ele口试试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降压线,用降压线连卫星接ele口试试看可以吗

恩,……不知道ZYX的线能不能用……某宝上都看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不知道ZYX的线能不能用……某宝上都看不到……

6.0,MAjgXcGoelh微 https://m.tb.cn/h.4LJ2KWr?sm=8f9346  转接线 兼容 Spektrum Beastx MB DSM2/DSMJ卫星接收机连接线

看看这个应该可以的

网友:
不行降到5.1的版本试一下,5.2的调参和5.1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MAjgXcGoelh微 https://m.tb.cn/h.4LJ2KWr?sm=8f9346  转接线 兼容 Spektrum Beastx MB DSM2/DSMJ卫 ...

我试试看,谢谢啦

网友:
还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卫星的插头要插在远离mb按钮那个方向的插口里
注意下面右侧那个示意图

网友E(2021-05-25):
MB+与之前的有啥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MB+与之前的有啥区别吗

技术太水飞不出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