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求助!8520连接电调 电机滋滋声音什么情况?

楼主(2021-04-14):
求助!8520连接电调  电机滋滋声音什么情况?     电机单独连接电池就好着   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正常情况,电调通过不断的联通和断开电源给电机调速,联通和断开的时间比决定供给电机的有效电压,这一开一关就有滋滋声,pwm 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电调通过不断的联通和断开电源给电机调速,联通和断开的时间比决定供给电机的有效电压,这一开一 ...

好的谢谢
来自微站

楼主:
帮我看看就是这个声音对不对

楼主:
刚发了个视频   这个声音有点大 帮我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电调通过不断的联通和断开电源给电机调速,联通和断开的时间比决定供给电机的有效电压,这一开一 ...

刚发了个视频   这个声音有点大 帮我看看  谢谢!

网友A:
这电机声是有点大,但应该问题不大,倒是舵机抖个不停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声是有点大,但应该问题不大,倒是舵机抖个不停不太对

舵机抖动 应该是电量不足,换了个电池就好了       电机连接电调后滋滋声音有点大  这个不知道正常不?   电调和电机都是新买的

网友A:
这个声音是正常的,飞下来电机不要太烫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声音是正常的,飞下来电机不要太烫就行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