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行程量(End Point ATV)与AFR比率(Rate)的关系

楼主(2021-04-14):
为让摸友了解舵机行程量与AFR比率的关系,以futaba遥控为例,尝试通过方向舵的设置,讲明白它们的关系。

行程量菜单动作量默认100改为90时航模飞机方向舵为最大行程,此时舵机行程量限制还是默认135。那么,AFR比率默认100时,方向舵动作量就是90。
1、如果AFR比率默认100改为70是玩家需要的“小舵”,那么(90×70)÷100 = 63,通过舵机状态显示菜单可以看出:实际上舵机行程量就是63。
2、如果AFR比率默认100改为120是玩家需要的“大舵”,那么(90×120)÷100 = 108,通过舵机状态显示菜单可以看出:实际上舵机行程量就是108(超过飞机方向舵90最大行程)。
      为了避免AFR比率设定高于实际90的最大行程量,特别是其它混控或模式设置使舵机行程量高于90而损坏舵机,我们在一开始设置航模飞机方向舵为最大行程时,就必须将舵机行程量限制默认135也改为90。当你行程动作量有了90的限制后,AFR比率就算设为120也不会影响实际最大90行程量。

网友:
end point * AFR * D/R+混控量=输出量。

如果 输出量 大于 limit(极限位),则输出 limit(极限位)

网友(2021-07-12):
那为什么厂家不一开始就将135设置为90?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