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玻璃钢船壳过程中,用紫外线灯是否可减少固化时间

楼主(2021-04-14):
如题,在做环氧树脂船壳模具时,需要多层玻纤布,需要分多次进行,每次都有等前次树脂固化后,再进行蒙下一层玻纤布,固化有时要几十个小时,整个模具制作费时太长。求教做过树脂复合材料的高手,在树脂固化时,用紫外线灯照射是否有用,是否能缩短固化时间。

网友:
为什么要固化后再蒙下一层?

楼主:
没经验,第二次做环氧工艺,第一次只在实体塑料泡沫船体上蒙了两层玻纤布,缺点是表面后续美化费工很多。此次想先做阴模,希望后续表面美观,再就是想多翻制几条。在自己家里就动手了,准备不充分。

楼主:
这次做时,没有好用的稀释剂,直接用刮涂方式,操作很狼狈。30年前的环氧树脂常用的稀释剂,买不到了(原因您懂的)。这次用无水乙醇做稀释,效果不好。
在做好的阳模上,开始做阴模,一次可以蒙多少层玻纤布,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先喷胶衣,等胶衣干后。在刷玻璃钢布。可一次性蒙完。好模具一般15层左右,约7-10mm厚。自己玩8-10层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喷胶衣,等胶衣干后。在刷玻璃钢布。可一次性蒙完。好模具一般15层左右,约7-10mm厚。自己玩8-10层就可。

谢谢指点。下次充分准备后再做。

网友:
手胡刷胶衣吧,喷胶衣要的东西也不少

网友:
紫外灯固化好像一般都是光敏树脂吧,一般的树脂加固化剂固化时间都有说明。

网友(2021-05-23):
玻璃钢制品在糊制过程中的固化过程只有提高温度使其加速固化,可以使用烘箱或红外线灯照射提高温度,紫外线灯是起到杀菌的作用。

网友:
不可以随意增加固化剂比例的。

网友(2023-06-19):
您好!我是帆船爱好者,现在打算diy一艘小船只来加深对船只的理解。正好最近学校内有一个船模的比赛,需要在15天内制作出成品,可以请教一下玻璃钢船体制作的过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