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舵机的通道要怎么变成1.7克舵机的通道?

楼主(2021-04-14):
接收板子哪个接口能接舵机的信号线?

网友A(2021-05-21):
电磁舵的接口理论上就是个双向有刷电调接口,可以直接驱动有刷电机!
该接口没法输出PWM信号接标准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舵的接口理论上就是个双向有刷电调接口,可以直接驱动有刷电机!
该接口没法输出PWM信号接标准舵机!

谢谢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