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停转问题

楼主(2021-04-14):
好盈100A V3/天蝎星 4020-1100KV,以前一直好好的,昨天开始启动一分钟不到,会自动停转,过几秒又会启动,不知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大神,谢谢!电池换过,也没用。用的是定速存储模式

网友A:
接设置卡显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设置卡显示什么

电调设置?需要查看哪个参数?

网友:
用设置卡恢复出厂设置试试?如果还不行可能要返厂了。我有个60A V4大螺距会熄火,返厂检测是硬件问题。。。

网友:
有点像保护了,这应该是12s高压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设置?需要查看哪个参数?

主要就是看设置卡上面会显示什么,不过v3系列有掉固件的情况,一般的话能连接电脑固件就没掉,反正大不了按楼上兄弟说的重置

网友:
我的V3 50A的故障跟你前半段描述的一样只不过我的停转了就启动不起来了。存储定速模式,我准备返厂了。

网友:
上周才因为同样的原因差点炸了,Komsik 200 + Pyro 750-50 Comp 就是一下有动力一下没有。
检查一下电机的出线是否有接触问题或者断路。我的电机就有一条线断了,但是被热缩膜固定住了,所以不是全部断路。

楼主:
谢谢大伙,我已经重置,明天再试试

网友:
我也是有过几次,大螺距突然断动力

网友:
我上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的电调插头旧了,插接收上接触不好,把信号线换个新的插头解决,希望这个消息可以帮到你

网友:
我换了一个电调还是会突然断动力,一开始以为电机问题,换了个电机也一样,后来经本地模友提醒,把电调油门信号线从金脑陀螺仪上换接到接收机上,重新校准油门行程,标定定速,故障解决了。初步推断金脑油门插头估计接触不良了。反正可以不经过陀螺仪,暂时就这么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