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有多少人这样干过,450的尾垂

楼主(2021-04-14):
尾垂挂了,本想做个不死的尾垂,可是考虑还有存货,就这样干了,开心一下
有多少人干过

网友A:
是两片粘成一片吗?

网友:
这个木夹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两片粘成一片吗?

挂了的尾垂一般都是断了,不会粉碎性骨折,涂上胶,两片合在一起,强度是增加了好多
再断
我在粘上一片,哈哈
估计最后是有一公分厚也不一定

网友:
厉害就是尾巴重量要增加不少

网友:
这个是竹夹吧

网友:
尾波箱的螺丝表示压力山大lz可以搞pp材质的软还能缓冲不会断

网友:
垂尾太结实了有可能把尾波箱拉变形。
我X3的垂尾用过加厚的碳板,炸鸡把塑料尾波箱拉坏了。

网友:
两个尼龙螺丝外加一个水平翼安装座就解决了  不死  的问题,何必那么麻烦。我这样改完再也没断过尾垂。

网友:
搞过,我用2片电路玻纤板

网友:
这样不是一次就炸2个了么

网友B:
以前搞过,一样的下场,最後换成不屎的,炸了n年还健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7544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搞过,一样的下场,最後换成不屎的,炸了n年还健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 ...

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搞过,一样的下场,最後换成不屎的,炸了n年还健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 ...

炸不坏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