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Horizon Proboat HyperSport Deep-V船模

楼主(2021-04-14):
48英寸1.3米长船模,油改电-26cc换火箭牌Rocket 56102-KV910无刷电机,海鲨200A高压电调,配如下几种螺旋桨:不锈钢470-2,CNC铝6717-3,铜7616-2,CNC硬铝7214-2。使用7214桨最棒轻松自如。电池是8S12000mAh续航足!

楼主:
速度有72公里/小时,还有一些提升空间。

网友A:
换金属桨吧,三叶的可以适当减小桨径,这样可以减小电机扭矩的损耗,或许还有适当提速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金属桨吧,三叶的可以适当减小桨径,这样可以减小电机扭矩的损耗,或许还有适当提速的空间。

你怎么看出来我用的不是金属桨?我的桨是阳极氧化钛色

网友:
这船我也有正在陆续组装(26油机),楼主玩油机时效果如何?

网友B:
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型号介绍了在最上面。我没装上汽油机跑过。只是改成能装电机。

网友C:
小船也有跑得更快,甚至快很多的,但这气势,差太远了,不是运输不方便,我都想上大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船也有跑得更快,甚至快很多的,但这气势,差太远了,不是运输不方便,我都想上大船了。

长途汽车里一放,近距离抱到湖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