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8520双发 10A电调 看看声音对不?

楼主(2021-04-15):
直连电池声音好着,一连电调就是这个声音。

网友:
pwm有问题。

网友A:
两个电机都要加瓷片电容(0.01左右的)。

楼主:
pmw是什么?   是不是电调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机都要加瓷片电容(0.01左右的)。

怎么加?    电机直连电池就好着呢

楼主:
https://www.youku.com/index/y404?type=videoLimited&detail=

这个是直连电池声音   没有一点滋滋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加?    电机直连电池就好着呢

这是典型的火花干扰,“滋滋”声是舵机受干扰发出的(严格说是接收机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火花干扰,“滋滋”声是舵机受干扰发出的(严格说是接收机受干扰)

这个声音是电机里面发出来的

这个是直连电池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声音是电机里面发出来的

按我说的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说的试试就知道了。

谢谢   我试试    如果这个不加   会不会对电机有损害之类的    如果没有损害我就不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说的试试就知道了。

直接焊在电机正负极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说的试试就知道了。

直接焊在正负极上吗?   在接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说的试试就知道了。

是不是103  0.01uf  10nf  50v那个    我没用过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103  0.01uf  10nf  50v那个    我没用过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型号

104也可以,224也可以。
电容的作用是消火花(对有刷电机而言),防止对接收机干扰而使舵机不停抖动,不会损坏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4也可以,224也可以。
电容的作用是消火花(对有刷电机而言),防止对接收机干扰而使舵机不停抖动,不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4也可以,224也可以。
电容的作用是消火花(对有刷电机而言),防止对接收机干扰而使舵机不停抖动,不 ...

这个直接焊到空心杯后面两根线上还是空心杯外壳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直接焊到空心杯后面两根线上还是空心杯外壳上?

焊接在两根线上,靠近空心杯电机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103  0.01uf  10nf  50v那个    我没用过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型号

一般是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