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无语的炸机

楼主(2021-04-15):
房间想飞飞6轴 结果特么不习惯呀 大桨打到门柱了   我还是飞3轴把  损失:大桨一只  舵机拉杆一个  主轴横轴保险还是换了吧  其他无损

网友A:
6轴适合小白。给油起飞 控制不了了松油!  老手不能适应那种不可控的感觉! 老有人跟你夺方向盘

网友:
老手遇到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轴适合小白。给油起飞 控制不了了松油!  老手不能适应那种不可控的感觉! 老有人跟你夺方向盘

是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轴适合小白。给油起飞 控制不了了松油!  老手不能适应那种不可控的感觉! 老有人跟你夺方向盘

6轴跟3轴是啥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轴跟3轴是啥意思?

自稳和手动调整

网友D:
直升机好飞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轴跟3轴是啥意思?

6轴说白了就是舵机回中。3轴不回中。 买个小六通 你可以体验一下。再潜潜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好飞吗

不存在好不好飞。反正基本功看不到头...这也正是乐趣所在。也挡住了很多人在门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好飞吗

建议先买个伟力110  练习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稳和手动调整

110的6g跟3d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6轴说白了就是舵机回中。3轴不回中。 买个小六通 你可以体验一下。再潜潜水

原来是110的6g跟3d懂了

楼主:
热乎第二炸

网友E(2021-06-06):
引用 楼主:
热乎第二炸

你那1000多配件用上了多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先买个伟力110  练习练习

那个手感还是比较差的啊

网友F:
桨叶断裂就不用换横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桨叶断裂就不用换横轴了吧

炸鸡主轴横轴必须换  不行换可以拆了放手机屏幕或者玻璃上滚一圈看看有没有弯  我炸鸡最废大桨  主轴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1000多配件用上了多少了

已经炸完了  买了第二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炸完了  买了第二部了

卧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炸完了  买了第二部了

换零件都没得救了吗,需要重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零件都没得救了吗,需要重购

第一部我朋友要  给他了  又搞了部  做工升级了  尾电机插口上了胶不容易弯折  很不错  以前我们就提议  郎宇接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部我朋友要  给他了  又搞了部  做工升级了  尾电机插口上了胶不容易弯折  很不错  以前我们就提议   ...

我没接触过之前的版本,不过服务确实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