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怎么放机翼

楼主(2021-04-15):
大神们,你们的
图传
怎么放机翼的?要挖空么?对机翼强度没影响么?是不是挖机翼下侧?图传发热胶水不会脱胶么?麻烦方便的话,拍一下你们的机翼让我学习一下,谢谢,打算放个熊猫600mw.还要考虑不遮挡风扇和散热片

网友A:
这么大个头建议不要放机翼里了,用扎带绑在舱盖上吧,用热熔胶八成会化

网友B:
穿越机玩家路过,不建议胶水粘,如果是大功率图传发热是可以融化热熔胶的。最好能有安装支架和螺丝孔,用螺丝固定,还要兼顾通风散热。至于固定到机翼哪里我就不知道了,需要行家里手。

网友C:
实践出真知,大胆试验吧

网友D:
1w的不要放机翼,太沉。

网友E:
放机翼外面,降温

网友:
只要不掉怎么都行

网友F:
挖机翼下方的位置,然后天线折90度向上。坑位挖好后垫上一块木板,木板可以用泡沫胶固定,机翼上面也垫一块,考究一点,这块东西也埋进去,上面看上去是平的,图传用扎带固定,两边都有木片这样扎带不会扎透机翼。

网友G:
放机翼我试过,效果也不理想,后来放在机身侧面,折叠天线向下,降落时天线会接地折直,信号比较好。

网友H:
我的就是放机翼里啊,用的是熊猫800MW带孔的,挖坑,埋4个螺帽,用螺丝固定,方便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