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巧磁力钻制作

楼主(2021-04-15):
制作这个磁力钻只是为了改装我的3d打印机,我的台钻高度不够没法给打印机打孔很无奈。
没什么难度就加工了一些板材

采用8mm光轴做z轴运动

成品图

10mm主轴也就是打一些小孔够用了

最贵的成本就是那块磁力座了

磁力座是12t的

太懒不想去车卡环位置了直接用同步轮限位

动力全部取决于你手电钻能力

有了这家伙在打垂直孔位就不容易偏差了  要不然你用手电钻去打孔钻头中心老跑

网友A:
美观实用,赞。

网友B:
漂亮。不过3d打印有用那么多的铁能吸上去吗?

网友:
磁力钻只能对铁磁性材料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观实用,赞。

谢谢大佬  你那工作室羡慕嫉妒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不过3d打印有用那么多的铁能吸上去吗?

有的有的  就是为了给3d打印机改线轨才做的这个一会发一个改装3d打印机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有的  就是为了给3d打印机改线轨才做的这个一会发一个改装3d打印机的帖子

能吸上去的线轨,差不多得要15的吧。
我也刚做了个把两个小台钻,固定用螺丝拧底板或者夹子夹底板, 加上用弯板转接的话,10厘米行程基本上够任何位置打孔了。也是用充电钻动力。不过xy定位z加力都需要改进,得做新版本了。目标是轻,然后是灵活固定,比如说,尽量能打好光轴端的孔

网友C:
够工整的,好活儿,请问您那个磁力底座原来是干啥用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够工整的,好活儿,请问您那个磁力底座原来是干啥用的呀?

就是做这玩意才买的

网友:
你需要一个万向联轴器,震动会更小

网友:
真够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