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改fmd3D打印机

楼主(2021-04-16):
这是一台朋友的老机器买了好多年了 用我的小树打印机跟他换来的

据说没法打印,问题很多拿来我看看吧。送来的时候我一看框架不错我就说要不你把我这台改好的打印机拉走这台丢给我研究就好了,然而万万没想到确实问题大条最后研究了半天也就只有这框架能利用其它的都废了!!!!!!!!

拉过来原装是这样的,三轴57步进电机z轴滚珠丝杆xy十字光轴运动开机打印各种咔咔咔咔咔咔响。。研究了半天应该是平台问题所以就有了下面的折腾

原机

完成机

这平台就是一块铁板有重刚性又差,

拆卸下来后先想办法校正平整在加上铝型材去强制校正  先打一堆孔

加上型材

各个角度加强现在更重了

平台是校正平整了怎么还是前面低后面高,索性在拆

在丝杠滑块上垫起一个角度看看

好了最终还是放弃了发现问题不仅仅是这一个,分析z轴光轴孔位应该就有不垂直的可能,加上xy光轴安装也有不统一的可能,就这样他让躺那半个月。。。

最终下定决心索性全改了

买了线轨滑块

这一通打孔  装线轨对这个孔位要求特别高不能马虎,所以就这几个孔干了几个小时

孔位打好对比一下精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多亏了我的磁力钻

装上之后的效果,原本想打表来着,想想算了打完表估计会凉凉,只要滑块装上去运行顺畅就好了

加工平台中  平台还是采用铝型材框架

加工z轴光轴固定块  机器原装的是8mm亚克力的太脆了不耐用。

扩孔调整光轴角度

光轴头部车小点

调平看看效果非常好

切一块屏幕尺寸板子去对要扩孔的地方

机器主板屏幕都换了  原本孔位对不上只能慢慢扩孔

这把电动锉刀好使

试着安装效果完美

加工一个pla散热风扇框

装上

整理线路头疼

给机器安装了照明灯

测试打印第一个模型一只贱猫

改装完成后基本差不多了效果还挺满意现在就缺个料架

最终成品,贴上各种帖子遮遮丑

网友:
平台加热吗?加热以后平台热变形还是要翘的,怎么解决?

网友A:
很赞!看到你有一套,LED激光雕刻机,问一下激光头多少瓦的,可以切割3MM的椴木层板吗?
和CO2 的50W比,哪个更有优势,我现在自己有一套8年前的二氧化碳激光雕刻机,但是两年没用了,又是水,又是气泵,不方便,你这个LED激光的好用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赞!看到你有一套,LED激光雕刻机,问一下激光头多少瓦的,可以切割3MM的椴木层板吗?
和CO2 的50W比, ...

激光功率是15w的  切割椴木层板没问题。跟co2的激光没法比  毕竟这种激光头用于雕刻的多,切割层板需要快跑多切几遍才行 要不然黑边都碳化了就不好看了。要求不高可以用 要效率的话这个就不适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功率是15w的  切割椴木层板没问题。跟co2的激光没法比  毕竟这种激光头用于雕刻的多,切割层板需要快 ...

谢谢了,那我还是收拾一下那个古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