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8学习中遇到麻烦,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1-04-15):
想问一下,在SW中插入草图,怎么在一个基准面中同时插入三张草图,并且主视图与俯视图的长对齐,俯视图与左视图的宽对齐,左视图与主视图的高对齐。这个图可能看不清楚,具体是这么个意思,哪位前辈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看这里,比较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W411L7Sr/?spm_id_from=333.788.videocard.1
看这里,比较详细的

谢谢,虽然是英语,但是能看懂,操作步骤也有

网友B:
三视图要分别插入三个基准面啊,不是一个基准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视图要分别插入三个基准面啊,不是一个基准面。。。

咋弄的,哥

网友B:
建议在插入草图图片之前,将三视图的比例尺寸调节一致,修正变形。然后,新建零件——选择基准面(比如前视基准面)——新建草图——工具——草图工具——草图图片(比如正视图),然后选择其他的基准面(比如上视基准面),插入草图图片(比如俯视图),右视基准面插入侧视图等等。可以修改草图图片的尺寸和透明度,注意三个基准面的草图图片的对齐关系,大致就这样。

网友B:
此外,一个草图里确实可以插入多张草图图片,但是多张草图图片会互相重叠遮挡,必要的话,重复上述步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外,一个草图里确实可以插入多张草图图片,但是多张草图图片会互相重叠遮挡,必要的话,重复上述步骤即可 ...

好的谢谢了,回家试试

网友:
插入图纸后再调整尺寸

网友C(2021-06-29):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插入草图图片之前,将三视图的比例尺寸调节一致,修正变形。然后,新建零件——选择基准面(比如前 ...

NB,用图片做草图生成实体?我不会

网友:
一个草图在本基准面只插一个图片就行了(如侧视),如需俯视图再在另一视图插入。

网友:
插图基准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NB,用图片做草图生成实体?我不会

草图图片是建模的依据啊。在草图图片的基础上,画出草图或3D草图,再进行实体建模或曲面建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草图图片是建模的依据啊。在草图图片的基础上,画出草图或3D草图,再进行实体建模或曲面建模。

你的意思是导入的图片其实不是草图,草图还是需要在SW里面绘制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画的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导入的图片其实不是草图,草图还是需要在SW里面绘制出来的?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