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小f3a的起飞问题

楼主(2021-04-15):
感觉这个问题就挺蠢的。。。
最近装了一架小精灵F3A,拿去试飞的时候发现很尴尬,拉不起来
对,拉不起来。。。
在地面滑跑的速度已经很快了,但是拉杆没有反应,尾轮都没有离地
电机是郎宇2216,1100kv,9寸桨,铂金40A电调,动力肯定是没问题
问题应该是出在哪,这飞机到底该咋起飞?

网友A:
拉杆有多少舵量?
最好找个老手看看,你说的速度很快,也有可能是速度不够
拉力线貌似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杆有多少舵量?
最好找个老手看看,你说的速度很快,也有可能是速度不够
拉力线貌似没有问题

满油门滑跑了半个操场的距离,感觉就算是函道也应该能拉起来了
新机买来第一次试飞没敢把升降舵调得太大

网友:
会不会升降舵反了?

网友:
检查下舵面正反,还有拉杆和舵角是否连接紧固

网友:
升降舵反了吧?

网友B:
再问一句,多少钱?

网友C:
新手f3a牛逼
看分析感觉是油门行程没有校准单纯是应为动力不够
或者没有全油门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f3a牛逼
看分析感觉是油门行程没有校准单纯是应为动力不够
或者没有全油门起飞

不算新手了,轻木像真机,函道机,直升机都飞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问一句,多少钱?

tb空机188

网友:
从图片上看,好像升降舵拉杆短了,中间位置时舵机摇臂不是90度,导致拉杆行程不足

网友:
为什么平尾不是平的?

网友:
先把重心调好,如果重心过于靠前肯定拉不起来

网友:
按理说只要速度够快不用拉杆也能离地。重心看下吧,另外这个桨是epp用的桨?换马刀桨试试

网友:
推杆尾轮才会先离地,拉杆一般都是前轮先离地!

网友D:
兄弟,你先把起落架装正了再说,这机我也有一架

网友:
你这样子,虽然说力大砖飞,但是起落架离重心太远了,而且后轮有点高导致它不好起飞

网友B:
哪里买的?能pm下链接吗

网友:
换桨吧,2216kv1250都用10寸的桨,换HY十寸大孔桨。

网友:
还是先查一下动力看看,拉力有没有过1,一般说动力够,速度够,平尾应先离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先把起落架装正了再说,这机我也有一架

前腿反过来降落前列腺刹车警告

网友:
前脚反的话,起飞困难也是一定的

网友:
感觉尾起落架高了,滑跑时迎角不够

网友:
首先舵量要足够,然后动力充足。油门推到底,升降舵拉足。正常原地就可以起飞了,舵量不够那个f3a动作也做不了啊!

楼主:
ok飞起来了
原因应该是起落架装反了+舵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买的?能pm下链接吗

tb上直接搜小精灵f3a

网友:
一看就是起落架反了,果然。哈哈哈哈

网友:
这机子好飞的不行

网友:
这飞机我有,首飞就小炸,和楼主一样问题,拉不起来。原因是飞机仰角太小了,双凸翼型没升力。解决办法,把后轮高度降低点,增大飞机仰角。

网友:
我的同款飞机起落架朝前安装的,几乎原地起飞

网友(2022-11-08):
最少也得10寸桨吧,9寸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