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5.1是按照5.0的说明操作吗

楼主(2021-04-15):
官方只有5.0和5.2的说明书。

网友A:
是的,5.2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5.2的不同

好的,谢谢

网友B:
怎么看MB 的版本的  我都不知道, 套机袋子装的 没有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MB 的版本的  我都不知道, 套机袋子装的 没有写

連線電腦或手機看

网友(2022-06-14):
请问有5.0版本的设置说明书吗

网友:
5.1就按照5.0可以的

网友(2022-09-30):
没看到官方5.2下载啊,有没有链接啊

网友:
没用过MB,感觉K8太方便了,插上蓝牙随便调,还可以边飞边调,可惜没囤货,十台机全用完了,还有几台没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