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高手UH-1B的小短锤原理

楼主(2021-04-16):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这个有副翼(锤)的原理,是怎么带动螺距的?
各个器官的名字都是什么呀。

网友:
百度搜索  贝尔希拉控制原理

网友:
有副翼飞过就理解了

网友:
这是真机的结构吧,优点稳定,缺点太稳了,结构复杂成本高不适合航模

网友:
这个就是机械式陀螺仪,现在航模用的是电子式陀螺仪。

网友:
俯仰和横滚轴的机械陀螺,尾翼配个单轴陀螺

网友:
遥控直升机控制原理与性能分析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313bUbEZqph.html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