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伺服电机做车床主轴,不知有什么优点?

楼主(2021-04-16):
用伺服电机做车床主轴,和一般的直流调速电机相比的话,不知有什么优点?

网友:
看着就爽,够粗够大

网友:
扭力大呀主轴精度没问题的话缺点估计就是有点笨重

网友:
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需求、好比手机一样有人想用苹果有人用安卓

网友:
方便调速、分度

网友:
可以分度,定位,联动加工,刚性攻丝

网友:
低速扭力非常大,类似齿轮传动,但噪音却很小,像皮带传动

网友:
变速范围大且无级,高低速有同样的转矩,过载能力强.

网友A:
我试了,可以用,但伺服电机停转后主轴锁死了,必须断电才行。

网友:
低速大扭力和驱动器有关,

网友:
主轴实芯,长杆件不好装卡加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可以用,但伺服电机停转后主轴锁死了,必须断电才行。

那是因为你没把24v使能断开,断开了就能转动了,

网友B:
伺服电机做车床咋驱动呢?连接电脑?还是装个脉冲发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做车床咋驱动呢?连接电脑?还是装个脉冲发生器

加驱动器或用速度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驱动器或用速度模式

速度模式好像是定速吧,只能按指定的速度,往往是慢速吧,1000转

网友(2021-06-12):
引用 网友B:
速度模式好像是定速吧,只能按指定的速度,往往是慢速吧,1000转

速度模式可以设置允许范围内的任意速度。也可以用模拟量来控制转速。

网友(2021-10-25):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可以用,但伺服电机停转后主轴锁死了,必须断电才行。

你研究一下使能

网友:
伺服用同步皮带直接传动到主轴,几乎没有间隙误差,但车床原来有机械变速的话,多个齿轮的间隙不小,对分度精度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