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2的futaba接收能用在kbar上吗?

楼主(2021-04-16):
朗宇m2的futaba接收能用在kbar上吗?

网友:
能不能用取决于接收机输出的通信协议

网友A:
k8用那个接收机可以用反正是sbus。不过稳定性一般。电压我记得是6v的,还不能接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用那个接收机可以用反正是sbus。不过稳定性一般。电压我记得是6v的,还不能接7.4。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