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到的亚拓桨夹是假货吗?

楼主(2021-04-16):
做工粗糙,和亚拓不符,这V2是什么意思啊?原来的推力轴承都放不进去,卡在口那了

网友A:
470的對不對
V2是指擺臂有加長
放不進去多半是放歪了吧
不然就槳夾加熱一下再放

网友:
看着做工有点粗糙啊

网友:
要看你什么渠道买的

网友B:
换个角度,只有一个角度不好判断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0的對不對
V2是指擺臂有加長
放不進去多半是放歪了吧

对的,谢谢解答,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角度,只有一个角度不好判断压

里面好像有个小台阶,里面好像会比外面小一点,难道连推力轴承都要换?

网友:
退了吧,亚拓虽然精度一般,但是这个是山寨水平

网友:
被用火过了

网友C:
亚拓早就不是当年的亚拓了,我买了好几次500的伞齿,全都是瓢的,还没最早的那种白齿轮同心度好,飞飞就扫了,操蛋的很。

网友:
河蟹件无疑了

楼主:
大力出奇迹,慢慢敲进去了,装上还好就先凑合着用吧

网友:
看做工像YT正品。。。

网友:
买飞越7075那种多好,精度更高

网友:
看着不像是假货,这个配件副厂有做的,但是都是贴自己的牌子,不会冒用原厂品牌。
不过亚拓零件的质量我也发现不如以前了,我也买到过亚拓的次品零件。
可能是亚拓的利润不如以前了,为了降低成本,零件质量也下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亚拓早就不是当年的亚拓了,我买了好几次500的伞齿,全都是瓢的,还没最早的那种白齿轮同心度好,飞飞就扫 ...

同感,亚拓零件的质量是比以前差很多。
产品不能完全走低价策略,还是要像SAB那样,卖贵一些。有了合理的利润,才有资源做新产品开发,才有资源做质量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