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520级别的机子上市没? 没有的话赶紧喊富丽出个吧

楼主(2021-04-16):
TG520的客服真是越来越高冷了

富丽不是嚷嚷着要出520么,别废话赶紧出呀,把尾巴好好设计下,就等着x520了 或是T5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麗來仿個OXY5阿
不要看什麼TG520那種便宜貨

oxy5 太丑 那个肚子空空的  而且级别很尴尬  上6s没力,上12s又麻烦  没什么意义

网友:
其实我也推荐OXY5直接上12s,那个飞机就是为了拉长成600设计的,机身强度足够高,搞成600的话起飞重量大概3.3kg,但是搞成6s的550的话起飞重量2.9kg,就有点偏重了

网友:
550x,买起买起

网友:
TG520第一眼咋一看,感觉还行。
等你慢慢的飞它,它的问题就都展现出来了,售后和客服的服务慢慢就暴露了,典型的利用圈里资源,坑一把完事。

网友:
其实一个好的产品是需要时间的
换谁都想做好
想做好和能做好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
小罗520还是可以入的嘛

网友:
oxy5 还丑呀? 6s也可以的

网友:
小罗520/550可以的

楼主:
没有电池板换电池比较麻烦,而且也没有尾压带轮
等小罗改进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比有电池着火隐患
频繁扫大齿
用假碳纤维板冒充真碳纤销售的tg520还是强好几条街

张狗啊,为了踩而盲目捧真的好吗?还真巧了,我朋友有XL520,没有飞过也就不评论其他的,不过我亲眼见有一次飞完取下电池发现电机齿磨到电池,电池的的热缩皮和铝板都磨透了,差点就磨透电芯的铝膜,然后电池就被强行退役拆成5S了,应该是绑电池的时候没注意,电池和电机齿挨着了,这就是你说的强好几条街,真就张口就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电池板换电池比较麻烦,而且也没有尾压带轮
等小罗改进吧

出压带轮升级件了,原来的尾波箱可以直接装。不过绑电池确实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电池板换电池比较麻烦,而且也没有尾压带轮
等小罗改进吧

机身我改了,加电池板,更大电池仓尺寸,5200随便放。尾压带轮小罗也出了,我也加了。这飞机5200电池550桨飞着很舒服了

网友:
我就说你踩一捧一太卑鄙了,激动个啥,所谓的满屏都是还不是你和同伙大号小号轮着发的,还随便一搜,哪来的脸说

网友:
明达m5可以试试。很扎实的飞机。价格略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机身我改了,加电池板,更大电池仓尺寸,5200随便放。尾压带轮小罗也出了,我也加了。这飞机5200电池550 ...

请问您的金属件用什么软件画图?导出什么格式去找人cnc加工?

网友:
3d打印xl520电池板用了好几年了。挺方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的金属件用什么软件画图?导出什么格式去找人cnc加工?

这架飞机改装没有新增金属件,铝柱都是标件和个别定做的。我画图二维用AUTO CAD ,三维用cati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架飞机改装没有新增金属件,铝柱都是标件和个别定做的。我画图二维用AUTO CAD ,三维用catia

就是建模导出一个什么格式  就可以直接让人家加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建模导出一个什么格式  就可以直接让人家加工了?

Stp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电池板换电池比较麻烦,而且也没有尾压带轮
等小罗改进吧

小罗说了、不会出520、550电池板,就那样了、确实可惜了、换电池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张狗啊,为了踩而盲目捧真的好吗?还真巧了,我朋友有XL520,没有飞过也就不评论其他的,不过我亲眼见有 ...

这个电机轴下端和电池磨的问题确实有 特别是用5200的电池,本身和电机轴就只有一点距离了,如果你稍微没有把电池绑紧,电池有甩动的话,就会磨到电池,本人也遇到过

网友:
朗宇在吗?呼叫朗宇,能出个M4不,470mm桨电机直驱皮传尾,飞机应该不难吧,电机得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