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情怀升级

楼主(2021-04-16):
@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装了点货”

下图:准备工具,为揽货用的绳子做固定点

下图:用2号8股的凯夫拉编织线做缆绳,粗度和颜色都挺搭

又找了一些小的空纸盒,还有贴纸用于美化

下图是完成图,往下继续

下图:考虑到简单实现和维护性,我在每个真车挂点两侧打孔(箭头指向位置)

孔的直径比绳子稍稍粗一点就可以

下图:穿线的方式很重要,这样穿更仿真一些。。。

凯夫拉绳的头容易分叉,不好穿线,我用略粗一号的热缩管把头包了一下,穿线就容易很多

随便做了一些细节

比如在一些棱角和绳子的接触位置加一些保护措施

防止货物被绳子勒坏(下图)

为了仿真,也是用的报纸。。。

多余的绳子这样缠几圈,再把绳子头扔到车厢里(下图)

整个绑缆绳的过程和真车大同小异,挺有乐趣

之前跑的时候,电池盒经常因为磕碰自己打开

于是卡了一下厚度,准备用螺丝固定(下图)

选长度合适的两个螺丝,稳固(下图)

这种小车用的锂离子电池不用每次都放电保存

所以一块电池也能小玩几次,这样来看,拧螺丝不算费事

因为原装主板顽皮的罢工了,为了情怀,不忍放弃这辆小单排

后配了电调和接收机,用x4就比原装控舒服太多了(下图)

油门行程设置到60%,不用跑太快,起步也会更柔和些

这种车,慢慢跑才有乐趣

最后,请了一位披头散发的大哥,帮忙摆拍几张:

“刚买的车就来活了,检查一下缆绳有没有系好”

“上面也要检查一下,这趟活路程可不近”

“都要上车了,还回头看了一眼”

一看就是个仔细人

“晕,又上错边,忘记这车方向盘在右边了。。。”

“跑完这趟活,一定和老婆争取50块钱零花钱,买块新电池。。。”

[ T E ]

网友A:
副驾女孩会跳车吗???

网友:
轮胎好真

网友B:
买块新电池的事估计是真的!

网友:
哈哈哈,悟空大佬这波改造很有意思

网友:
我之前给我的顽皮龙军卡加装了倒车喇叭,楼主可以试试!我是

网友C:
我是用一根Y线从接受机油门通道接出,一头连电调,另一头连电子开关和倒车喇叭!这样一倒车,喇叭就会喊:倒车请注意了!倒车喇叭我是从报废车上拆下来的,把喇叭外壳拆掉后里面很小,而且是扁平的小喇叭,估计可以装车厢底部,这样不影响通行!

楼主:
大哥的货已安全送到,运费已付,上交老婆之后,如愿以偿的要到了50块钱零花钱,买了一块新电池(故事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块新电池的事估计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一根Y线从接受机油门通道接出,一头连电调,另一头连电子开关和倒车喇叭!这样一倒车,喇叭就会喊:倒 ...

嗯,很有想法,这样乐趣更多了

网友:
应该贴个“货拉拉”

网友(2021-08-01):
引用 网友A:
副驾女孩会跳车吗???

副驾的大胡子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