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电机简易配平方法

楼主(2021-04-17):
炸鸡后,轴、轴承没坏,但电机壳轻微变形,导致震动怎么办,分享1个简易配平方法。一、扎带套电机上。有的机型不方便就换台马达转动不干涉扎带的。

二、转动扎带位置,马达启动,利用VBAR软件看当前震动值或直接手感觉听声音判断震动,寻找震动值最小的扎带角度。

三、用速干的AB胶,涂抹在扎带结位置的电机上,不嫌麻烦就拆掉电机,涂抹在磁钢间隙位置,OK,你的电机复活了。我两个850MX 换了轴承后,震动在300以上,配平后60左右,至少可以使用了。

网友:
楼主手艺好哎,学习了。

网友:
不错,外观第2,性能第一

网友:
必须顶一下

网友:
都是高手啊。有很多人都是二手,我就收个不平衡的电机。

网友:
我的想法是在第47趟的時候
膠塊會飛出來

网友:
好贴,我真愁着给我电机配平呢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楼主聪明。

网友A:
你这个点 是怎么找到的?看不明白。做个视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点 是怎么找到的?看不明白。做个视频吧

扎带结头位置与其他位置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扎带结头位置与其他位置的区别

明白了

网友:
不错 有想法 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