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一年多四轴,想玩玩固定翼,想问问电装可以通用吗

楼主(2021-04-17):
看固定翼飞友们常用的遥控,接收机飞控都和四轴不一样,这些有什么不一样吗?希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看你飞四轴用的是什么遥控器

网友A:
固定翼对遥控器不调,有4个通道就够了,有9个通道一般都能玩到很后面了。
飞控可用可不用。大部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对遥控器不调,有4个通道就够了,有9个通道一般都能玩到很后面了。
飞控可用可不用。大部分没用。

四通道好像不太够,很多入门飞机也有襟翼,建议6通道吧

网友B:
看玩什么了,喷喷6通是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玩什么了,喷喷6通是不够的

我有个jumper的opentx控,有16通

网友:
完全可以,穿越机淘汰下来的都可以玩固定翼。

网友:
固定翼板机、3D机、涵道、像真、汽油、喷,再另外一个方向远航pfv都有很多可玩点,基础设备都能通用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C:
遥控肯定能用的,就是接收机要买大的有pwm插针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肯定能用的,就是接收机要买大的有pwm插针的就行。

接收机会需要注重收信距离吗,穿越机一般的好像几百米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会需要注重收信距离吗,穿越机一般的好像几百米就不行了

固定翼视距内也就几百米内,具体看你眼神了,远了看不清姿态

网友:
穿越一般都是8通道控,用做固定翼入门完全可以。电装方面,固定翼可以不要飞控,但需要增加舵机。为了节省成本,以futaba控为例,一般不会选择sbus舵机而是选择普通舵机,这样的话就需要将接收机改为普通的多通道接收机。如果资金基础够,可以直接上sbus舵机而不用换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