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855的舵机

楼主(2021-04-17):
有个亚拓855的舵机,上电之后,在不动遥控的情况下,能拧的动。。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机挂了

楼主:
噢。。不过打舵它还是会动。。

网友:
拆开看一下,舵机不复杂的

网友:
电机没力了。要换

网友:
力量小的舵机都拧得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不过打舵它还是会动。。

也有可能是电路板,我以前kst的碰到过,返厂维修了,忘记是电机还是电路板的问题了